[照明] 拆一个灯板上有13个孔的漫轻奢18WLED光源模组

楼主(2023-11-12):
如题这个灯我换上去大概就3.4个月就很暗很暗然后把它换下来了,期间一直是24小时亮着的除了跳闸就没有息灭过,这个灯的设计有点反人类直径14.5里面的灯板上钻了13个孔,然后大概有8个孔和外面的塑料灯罩是塑料融化融在一起的,拆的时候一个个拿刀片割平取下来的。然后这个灯把固定底壳的吸顶式拿掉它外壳的塑料罩是凸出来的,铝板根本就贴不到铁灯罩上面,估计厂家故意设计的

网友A:
就是个一次性的,用磁铁而不用贴底壳散热,温度偏高。这个应该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一次性的,用磁铁而不用贴底壳散热,温度偏高。这个应该这样用。 ...

厉害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淘宝红包要满7元才能用,都撸不撸东西了

网友B:
两块芯片的焊脚都没有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块芯片的焊脚都没有对齐。

看的真仔细,那个电源线应该是手工计件焊接的

网友:
不错不错,LED灯珠最大的杀手就是过热,可以自己做好散热措施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
这种灯板厚度不到1mm,能用住才怪呢!

网友:
现在便宜了,坏了直接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淘宝红包要满7元才能用,都撸不撸东西了 ...

天猫农场里面搜索这个不超过3元,多折腾折腾可以做到免费。下单4万肥料400阳光然后挣10元红包,最后加返利可以做到自平衡。

网友:
散热应该不怎么样

网友:
线性恒流电路的,LED端电流大了,光衰很快,结局就是越来越暗。

网友:
一般改进是加散热片或减小电流。

网友:
一次性产品

网友:
散热不好,灯珠电流大,寿命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