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普源DH800系列900系列免费升级带宽,存储深度方法

楼主(2023-11-12):
适用于DHO802,DHO804可以升级100M带宽和50M存储深度,DHO914升级250M带宽等。通过选件升级,不需要拆机,不影响保修,完美!!!
以下方法均来自EEVblog,非原创,感兴趣可以去看原贴: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ol-dho800900-scope/

1. 去普源官网下载最新00.01.01固件,安装更新:https://www.rigol.com/products/detail/DHO800
https://www.rigol.com/products/detail/DHO900

2. 下载golang开发环境:https://go.dev/dl/
建议安装到C:\Go这个路径下,安装很简单一直next就行

3. 下载附件的算号工具并解压:

a.先编辑run_DHO_Tools.bat文件,针对DHO800系列就只需要改下golang安装路径和ip地址,
DHO900系列请根据提示做相应修改

b. 双击运行run_DHO_Tools.bat,稍等几分钟运行结束会生成SCPI_commands_generated.txt文件
同时浏览器会自动打开SCPI窗口,将以下两条命令依次输入即可,分别是升级50M存储深度和100M带宽的

4. 升级完成

网友A:
这个不需要补焊上内部元器件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补焊上内部元器件的么?

不需要,只是通过选件升级带宽和存储深度

网友B:
普源一直有后期可升级带宽和存深的传统,就像很久以前AMD双核开四核的赶脚

网友:
故意开放漏洞让DIY们兴奋一下,提高销量是目的。

网友:
太棒了,期待升级成92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源一直有后期可升级带宽和存深的传统,就像很久以前AMD双核开四核的赶脚 ...

owon示波器有没有刷机破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owon示波器有没有刷机破解的

以前有高配当低配卖的,后期可以破解的没有

网友:
用不上先收藏

网友:
低端能向上升级,也是普源家的老传统了,要是顶配的924S还能升级到更高带宽和存储深度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补焊上内部元器件的么?

普源800系列本身只有一颗存储芯片,单通道25Mpts;需要补上两颗存储芯片,补齐后单通道可达50Mpts,找个修手机的补齐不难。

800系列升级到900系列(不带LA)需要补齐元件不多,也比较好买,有点小贵;现在相关元件在云汉商城有得卖。

技术群有位狠人,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将802升级成了924:
------共性部分补齐了:两颗存储芯片,两颗运算芯片,四颗三极管、六个电阻、五个电容;
-------还有将两通道改造成四通道的内容未完全公布,所以无法得知具体元件和方法。

网友:
入手一台914,试试升级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源800系列本身只有一颗存储芯片,单通道25Mpts;需要补上两颗存储芯片,补齐后单通道可达50Mpts,找个 ...

现在买的出厂产品本身就有存深升级的选项!
800升50m存深不用补硬件,按照楼主方法开选件应该就可以!

我试过,在50M选项下捕获的时基长度和时基分辨率比25m下明显增加了!

网友(2023-12-22):
mark, 普源DH800系列900系列免费升级带宽

网友E:
不是说DHO804可以升级DHO924吗?

网友(2024-04-03):
不知道新固件能不能用了

网友:
改机、逻辑分析仪等交流,可以搜索闲鱼:快进快出

网友(2024-09-05):
mark一下,这个有点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DHO804可以升级DHO924吗?

可以,就是Y轴会偏移。(据说现在是解决了但是比较麻烦)

网友(2025-01-12):
升级后还保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