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小镜子

楼主(2023-11-12):
led直接接电池,难怪led烧了

加个大约5欧姆电阻,总比没有强些

亮了

网友:
是不是牙科的镜子啊。看不出大小

网友A:
一看就是拔完牙趁医生不注意顺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拔完牙趁医生不注意顺走的!

哈哈,我一般都是顺脑袋,不顺镜子

网友:
口腔保健器械

网友:
看图分析在加电阻之前是线头碰到旁边的开关上短路了,加了电阻以后线头碰不上就好了。

网友:
张嘴

我看看你牙口

网友:
这种电池内阻很大,自动限流不用加限流。

网友:
不错,转行做牙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