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摩托挡风玻璃裂了

楼主(2023-11-12):
挡风玻璃去年就裂了条小缝,当时打了个小圆孔,也不知圆孔打的不合适,又沿着孔裂了。请兄弟们支个招,怎么止裂呢,再下去就裂到边了。

网友A:
孔打的要圆滑没毛边,另外圆心要在裂缝的尽头或者再远一点

网友:
好像是关键位置,感觉折腾旧的有危险,推荐买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孔打的要圆滑没毛边,另外圆心要在裂缝的尽头或者再远一点

所以,止裂孔不能用麻花钻,要用磨的。。没有新的裂痕。。

网友:
在现有的裂纹尽途钻一3至5mm小孔即可

网友:
先用快干胶,在用电烙铁加热订书针压进裂缝处就可以了。你这挡风应该不是玻璃的就可以。

网友:
无影胶再粘一层

网友:
换了吧,这位置受力应该不小的

网友:
这个不让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止裂孔不能用麻花钻,要用磨的。。没有新的裂痕。。

之前就是麻花钻打的孔

网友:
先胶带纸粘一层再磨孔

网友:
有专用胶,打进裂缝里,能粘上,但是强度没有以前的好。

网友:
不影响视野的话 就打个止裂口,等待全部断了之后换新

网友:
摩托风挡玻璃受力大为了安全建议换新的

网友:
换块新的呗...

================

网友:
这是有机玻璃吧?裂了就换啊

网友:
是有机玻璃还是玻璃的,如果是玻璃的可以在裂纹尽头钻一个小孔就可以防止继续开裂,一般开裂的原因很可能是固定螺丝和玻璃之间的胶垫没安或硬化了

网友:
裂了就要换了,打胶不行

网友:
看样子是有机玻璃,用u型钢丝用烙铁压进去修复。

网友:
这是有机玻璃吗?是的话就用有机玻璃专用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