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装内阻测试仪及zb204放电仪亿伟18650锂电测试。

楼主(2023-11-12):
自组装内阻测试仪及zb204放电仪亿伟18650锂电测试。

多多买了10个2500mAh亿伟18650锂电测试内阻都小于13mR,充电到4.2X 伏左右,zb204放电截止电压是3.0V,买的亿伟18650锂电标注截止电压是2.5V。10个放电都在2342mA以上。重量都在44克以上。
这是我买18650锂电池内阻最小最一致的电池了,至于能用多久不知道,但我相信亿伟这个品牌。
测试1号锂电池用自组装内阻测试仪电压比我的VC9806+高了0.005V。看来这个自组装内阻测试仪精度还可以。

楼主:
还有图片

楼主:
继续图片

网友:
不足容是B品吧

网友:
测试设备是豪华版本。

网友:
这仪器组装的好!

网友:
自己DIY内阻仪,性价比不错

网友:
有同款容量测试仪

网友:
测试仪不错,两款我都有哈哈

网友:
幸好只有10个电池,要是几十上百个电池得要发好几页了

网友:
可以搞个分容设备了

网友:
这个寿命短,三百次循环后只有70%

网友:
买多了不知道干嘛,放着也会损耗的

网友:
鳄鱼夹的接触电阻不大么?至少也应该搞个开尔文夹

网友:
这个测试板需要4线测试座才能精确,楼主可能是diy了一个便捷4线座

网友A:
没有放电到安全电压,有所保留
放到2.75V会超过标称值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放电到安全电压,有所保留
放到2.75V会超过标称值容量

可惜没放到2.7V,电压下降差不多也快放完,特别是到3V以下,没有一两分钟就到2.7V,按经验估计,应该不足容。

网友:
这个电池目前发现的问题的是自放电有点大。别的没发现。至于循环寿命得些时日才能验证。

网友:
电池夹具好评

网友:
电池夹很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