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解一个航模发动机

楼主(2023-11-12):
拆解一个航模发动机

网友:
装这玩意儿的成品小母牛上天了

网友A:
涡扇的牛啊,组台航模

网友:
在乌克兰捡到的

网友B:
我就想问下能不能修复?

网友:
高级的玩具

网友:
这东西寿命多长

网友:
这东东看起来老牛了!

网友:
前面进气儿点火儿,后面放炮,呼一下子就转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问下能不能修复?

难了,为了拆开,楼主割到内伤了。所有部分都有角磨机切痕。

不能怪楼主,外壳是向后抽的,扁了抽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涡扇的牛啊,组台航模

应该是涡喷,没有风扇

网友:
一般几小时到几十小时

网友:
还是涡轮风扇发动机?!

网友:
看着尺寸,完全不像是航模用的,应该是无人机的那种吧

网友:
涡喷?高级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涡扇的牛啊,组台航模

像是涡喷机,没看到有外涵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像是涡喷机,没看到有外涵道

涡喷和涡扇有什么区别?而且喷出的气怎么样超过吸入的速度?

网友:
这玩意是航模,没看错吧,都可以带个有点分量的物品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涡喷和涡扇有什么区别?而且喷出的气怎么样超过吸入的速度?

涡喷机简单地讲就是一根轴连着前后两组风扇,前面的风扇把空气压缩吹进发动机内部,在燃烧器内与油雾混合燃烧,产生的高温高压气体向后喷出产生推力,高温高压气流在喷出的过程中顺便推动后面的风扇,从而驱动前面的风扇持续工作。
涡扇机是在涡喷机的外面再包一圈风扇,由涡喷机的主轴驱动,向后吹风产生更多的推力,所以涡扇机的效率比涡喷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