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用2节7号电池的惠寻电动螺丝刀开箱

楼主(2023-11-12):
某东,看到惠寻电动螺丝刀,有7号电池款和充电款,7号电池款便宜,
平时用得不多,电池款不用担心电池饿死。就下了一单,到手27元。
介绍,转速120,0.35N,手动3N。就是长度长了点。
到手论坛的南旗4mm头插不进,以为是非标的,看到别人4mm头没问题,
用小锉刀修一下口子,就可以用,加工的问题。

网友:
竟然是南旗  这电池有点拉跨啊

网友:
这个漂亮,携带更方便

网友A:
看不上电池 可以改锂电啊   14500刚好

网友:
如果经常使用还是充电的更适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上电池 可以改锂电啊   14500刚好

14500放不进,尺寸5号大小,楼主的这个是7号大小的。

网友:
确实方便,正反转不费力

网友C:
还能用干电池?扭矩够吗?

网友:
能替换的锂电是最好的。

网友:
常用的话,电池太贵了,
还是充电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用干电池?扭矩够吗?

拧小螺丝,够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4500放不进,尺寸5号大小,楼主的这个是7号大小的。

7号的啊   那笔身很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号的啊   那笔身很细了。

直径19毫米

网友:
120的转速用处不大吧?我觉得还不如用手工呢…

网友:
这种是拧小螺丝用的吧。

网友:
7号电池,用老式烟油电子烟拆下来那种电池,大小、放电c率都比较符合

网友:
这种的电机是最容易坏的吧?

网友:
够便宜了,我前几年买的WOWSTICK带披头的要99元呢,也是用七号电池的。

网友:
现在用小米的还带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