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12V电源上的F1保险电阻究竟是多大?

楼主(2023-11-12):
拆检一个12V电源,发现标F1电阻,显示棕绿棕,应该是150欧,但是换了一个150欧的上去当场烧了,这一个保险电阻按说是通过电流的,但板子其它地方都烧黄了,但它是一点没变色,只是电阻无穷大,请教各位,这个电阻是有什么特别的参数么?

楼主:
忽略焊工,电阻下面是拆时用的松香,不是烧的

网友A:
会不会是底面换上去的二极管短路或者极性接错了!

网友B:
保险电阻应该是阻值很小,功率较大吧?

网友C:
应该是棕绿金色,1.5欧姆

网友D:
后面有没有短路查过吗?

网友E:
首先烧保险其他地方有没有检查?假如其他地方的问题导致烧保险,那你不把问题解决换多少上去都是烧

其次保险电阻的功率是否匹配,比如原来是2W的电阻你换个0.5W上去那肯定也不行,简单的方法就是比个头,功率越大电阻个头越大,要换差不多大小的

再次就是阻值的问题了,照理说这个地方的保险电阻阻值不应该这么大,一般20多欧比较常见,具体跟电流有关,看你的充电器功率而定,150欧不行换15欧的试试?记得电阻的功率不能比原来小

网友:
后级元件有短路所致,板上F1保险电阻位置的元件面也已打火碳化。

网友:
检查后面有没有短路的地方,修好后串联灯泡限流通电测试

网友:
保险电阻。需根据板子的功率,推算出保险电阻的工作电流(正常值和最大值),再选用电阻的功率和阻值。
功率公式:P=I*I*R=U*I。

网友:
好像是150mA的,换上去炸可能是后级有故障,先排除后面的故障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板子是不是有元器件已经击穿了

网友:
涤纶电容都变色了,扔了吧

网友:
我上次遇到类似情况就是整流二极管击穿

网友:
修好了才可以积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有没有短路查过吗?

后面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底面换上去的二极管短路或者极性接错了!

没有,在150欧电阻烧了的十几秒时间中,电源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电阻应该是阻值很小,功率较大吧?

是的,所以看这个原装电阻这么小最多0.5W功率也是很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棕绿金色,1.5欧姆

哪是金色?我换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烧保险其他地方有没有检查?假如其他地方的问题导致烧保险,那你不把问题解决换多少上去都是烧

其次保 ...

我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