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净水器达人们:如果要纯水供给洗碗机,应该怎么做?

楼主(2023-11-12):
洗碗机为了防止烘干后的水渍问题,需要加洗碗盐之类的添加剂。而纯水没有这个问题。

那么净水器出水加一个三通,多出一路接洗碗机不就行了吗?有人说这样会憋坏RO泵的电机,我不理解。无论有桶还是无桶,关龙头或者出水压力一高(桶存满),泵就自动停了的啊。

那么接到洗碗机也一样,有什么讲究?

谢谢科普。

网友A:
看你原理,有高压开关的可以,高压开关后面加三通就可以,洗碗机有电磁阀,相当于净水出水龙头,开就工作关就停

没有高压开关,由净水器进水龙头控制那种不行

网友B:
个人感觉与净水机的控制模式有关。

如果你的净水机,是关闭出水靠憋出水压力就停机的类型,应该可以的。。

就是那种在出水放一个压力传感器,当出水压力由于关闭出水开关而升高,切断进水自动让RO泵停机的就可以。。     有些是手工开进水,进水压力高后,RO泵启动工作出水不控制。。

后者的泵会一直工作,导致憋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原理,有高压开关的可以,高压开关后面加三通就可以,洗碗机有电磁阀,相当于净水出水龙头,开就工作关 ...

我也怎么认为,主要就是看控制模式。

开净水开机关净水关机,高压侧不人工干预的类型,接就接了,反正洗碗机进水阀,和原来净水龙头的模式一样,憋净水压力,憋高了就停机,开了净水压力降低,净水机启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原理,有高压开关的可以,高压开关后面加三通就可以,洗碗机有电磁阀,相当于净水出水龙头,开就工作关 ...

怎么看有没有高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怎么认为,主要就是看控制模式。

开净水开机关净水关机,高压侧不人工干预的类型,接就接了,反正洗 ...

谢谢指导。那么如何判断有没有高压开关

网友C:
还是死心吧,净水器出水速度那么慢,洗碗机是定时洗涤的,那么小流速恐怕连碟子都冲不干净,更不要说洗什么碗了。

网友:
这个有点奢侈了,电磁阀和泵联动

网友:
看你的水量了,无桶估计悬,有桶储量够大靠桶压力放水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死心吧,净水器出水速度那么慢,洗碗机是定时洗涤的,那么小流速恐怕连碟子都冲不干净,更不要说洗什么 ...

洗碗机用水量也不大的。不过你这倒是个问题。

洗碗机难道不缓存的吗?应该有的,因为要加热。不可能即热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有没有高压开关

你开关开的是出水的地方就可以,开的是进水比如墙上的角阀就不行,一般这种比较少见,无电无泵都是这种,有泵的有少数是这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是死心吧,净水器出水速度那么慢,洗碗机是定时洗涤的,那么小流速恐怕连碟子都冲不干净,更不要说洗什么 ...

这个确实是,这种机器应该是定时而非定量的,至于够不够不好说。可以把普通自来水龙头关小试试。。。

这个情况还是有解的哈哈,把里面RO膜换成NF膜就可以,专门只除钙镁,脱盐率40-60%,也就是TDS大概砍半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与净水机的控制模式有关。

如果你的净水机,是关闭出水靠憋出水压力就停机的类型,应该可以的。。 ...

手工开进水那种是关水-即低压停机,这个如果用洗碗机就会一直开着,但不知道洗碗机什么时候抽水,所以憋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是,这种机器应该是定时而非定量的,至于够不够不好说。可以把普通自来水龙头关小试试。。。

这 ...

我这里自来水TDS才30,烧水壶天天烧,过一年才淡淡一圈水垢。北方很多地方过ro也才这水平。

应该没有太多钙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自来水TDS才30,烧水壶天天烧,过一年才淡淡一圈水垢。北方很多地方过ro也才这水平。

应该没有太 ...

没有太多钙镁那你这个问题压根就不需要担心啊

网友:
这是海尔洗碗机的加热盘,肯定是储热式的啦,洗碗机才多少瓦。
净水器的水压要求0.03,这么算下来2L/min的出水速度应该可以,再低的话就要看机子设计会不会报警水压过低进水时间过长了

网友:
测试一下洗碗机耗水量,配适当的压力桶储水,没什么难度!

网友:
洗碗机开始工作后先在仓内储水并加热,用这些水融化洗碗块,用由泵抽水冲洗碗碟,这时候用的是仓内加热的水!
热水洗完后会进行漂洗,这时候用的是管道水还是仓储水就不知道了,如果是管道水可能纯水机流量不够,以上纯属我臆想!
我家洗碗机接的是软水机来的软水,用finish的洗碗凝珠,洗完后一点儿水渍没有,用水卫士的洗碗块就有微弱的一点,可能finish里面加了光亮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太多钙镁那你这个问题压根就不需要担心啊

还未安装使用,属于务虚阶段

网友:
像小区水站那样,接个大容量储水水桶,水位低了自动启动净水机,水桶出来的水用增压泵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