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充电宝主板元件不认识了,求指教

楼主(2023-11-12):
搞不定了,请教各位大佬。
充电宝的主板短路,查到是这个元件的问题。
不知道是个什么元件,也没搜到丝印型号。
求指点。能附上购买链接的更好。

网友A:
会不会是个猫屎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个猫屎管?

连接电池的,感觉是个升压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个猫屎管?

有可能,查不到资料就跑一下局部电路再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电池的,感觉是个升压元件

试试把该芯片周边的电路画出来,这样可以基本搞懂芯片各引脚的定义,哪个是VDD,哪个是GND,哪个是FB等等。然后上某宝搜“SOT23-6   升压芯片”,会出来很多,记下它们的型号,然后上半导小芯一个一个地查这些型号,看看哪个脚定义附合,那就是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该芯片周边的电路画出来,这样可以基本搞懂芯片各引脚的定义,哪个是VDD,哪个是GND,哪个是FB等等 ...

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该芯片周边的电路画出来,这样可以基本搞懂芯片各引脚的定义,哪个是VDD,哪个是GND,哪个是FB等等 ...

半导小芯和芯查查哪个好?

网友:
看看电路,和那只电感,电池有连接的话, 是升压的。

网友:
感觉是电池保护板的元器件,比如8205,MOS,或者DW01类型,保护过冲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导小芯和芯查查哪个好?

我也不知道,我习惯用半导。

楼主(2024-01-03):
这尼玛真是愚蠢的要哭了。拆完元件,板子上写的硕大的82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