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加Intel-29f04t2awcmg4颗粒开卡求助

楼主(2023-11-12):
大神们谁有能开这个颗粒的固件啊,我试了好多都不行

网友A:
颗粒选的啥啊?这颗粒应该随便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选的啥啊?这颗粒应该随便开啊

用的这个呢

网友B:
短接进入Rom模式开卡

网友C:
板子问题,换什么固件都开不出512G,除非换板子

网友:
换板开512,不然开640或者720g 试试

网友:
板子质量问题

网友D:
为啥我看你标题是四颗粒,那岂不是2T了,肯定开不了

网友:
开b0kb估计可以,这个估计不是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进入Rom模式开卡

不用短接就直接进rom模式了,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问题,换什么固件都开不出512G,除非换板子

虚焊了,我加焊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看你标题是四颗粒,那岂不是2T了,肯定开不了

512的颗粒

网友E(2024-04-14):
和楼主一样的
主控:SM2258XT G AB
颗粒:29F04T2AWCMG4
我用这个版本SM2258XT_IM3D_PKGS0516A_FWS0424A0  开的卡,不过我这个只是一个颗粒
测速掉速恶心到我了   有没有不掉速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和楼主一样的
主控:SM2258XT G AB
颗粒:29F04T2AWCMG4

记住:2258XT众生平等!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住:2258XT众生平等!哈哈

哎!也就是没的改了?   好坑啊
这个是翻车盘的

网友(2024-06-17):
引用 网友E:
和楼主一样的
主控:SM2258XT G AB
颗粒:29F04T2AWCMG4

试了一堆各种失败。你这个版本开460G搞定了。烂点总比没有好,感谢感谢

网友(2024-07-19):
板子只支持4CE??

网友:
颗粒问题吗,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G: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8800-1-1.html
里面有个(Avidia大佬)的万能开卡工具

楼主(2024-09-14):
引用 网友G: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8800-1-1.html
里面有个(Avidia大佬)的万能开卡工具 ...

多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