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冬天到了,做一个温暖又护眼的高压直流白炽台灯

楼主(2023-11-12):
冬天到了,做一个温暖又护眼的高压直流白炽台灯,升降调亮度,不影响色温。猜猜都用了啥。

网友A:
难道不是使用220V的白炽灯?

网友B:
冬天来了,白炽灯确实很温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使用220V的白炽灯?

是的,所以说是高压直流,之前做过24V的,电源大,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冬天来了,白炽灯确实很温暖

是的,适合冬天用。

网友C:
用交流220V的灯泡,直流供电岂不是得300v往上?真是高压啊

网友D:
大概率是可控硅调压

网友E:
可控硅调压?

网友F:
这个不是12V灯泡诶。驱动是多少伏?
充氮气钨丝灯的色温太低,红光多,红外线多,蓝光少,色染严重,色质指数CQS只有98,观感不如高色温的卤钨灯荧光灯或全光谱LED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交流220V的灯泡,直流供电岂不是得300v往上?真是高压啊

220是有效值,直流220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控硅调压?

调压影响色温,不调压,靠高度调亮度,搭配合适瓦数的白炽灯或卤素灯,输出220V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12V灯泡诶。驱动是多少伏?
充氮气钨丝灯的色温太低,红光多,红外线多,蓝光少,色染严重,色质指 ...

普通220白炽灯,也可用卤素灯。主要提供一种思路,调高度代替直接调亮度,适合冬天用。我也有用LED,Ra97 2700K的,看光谱比较平滑,不像飞利浦多个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是可控硅调压

之前拆解的高压无频闪灯带电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1669&fromuid=1517613

网友:
可以烤一手

网友G:
可控硅加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控硅加整流桥

非隔离AC/DC

网友H:
GU5.3就是MR16
搜 E28 转GU5.3
20~35W 带或者不带灯杯卤素灯泡

然后用12V3~4A电源,或者12V电子变压器就可以。。。

这个成本低,但注意一定要把插头处理好,不能插到220V。。。

网友:
监控的吊杆

楼主:
引用 网友H:
GU5.3就是MR16
搜 E28 转GU5.3
20~35W 带或者不带灯杯卤素灯泡

以前做过,低压电流大,需改灯头线,有的标称0.75实际不到0.3,电子变压器有频闪,直接灯珠需配普通玻璃过滤紫外线。

网友:
感觉用合适电流的LED恒流电源为白炽灯供电是不是很搭,恒流供电,既解决了开机冲击电流,延长了灯丝寿命,直流供电,又能解决频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