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翻船啦,拆不开,小熊空气炸锅里面电风扇不转

楼主(2023-11-12):
小熊空气炸锅里面电风扇不转,准备自己修,能看到的螺丝都卸下了,就是不肯散架,找不到卡扣拆开,不敢使劲撬,大师们看看,怎么下手?

楼主:
原理很简单,好修不好拆

网友:
边缘应该有卡扣的

网友:
不可能拆不开,
大力出奇迹。

网友:
不妨参考下下面这个视频,可能从上面开始拆解。
https://www.163.com/v/video/VWRVNP06U.html

网友:
肯定有卡扣,无法无损拆

网友:
所谓的空气炸锅,一个大号的电吹风而已。。。

网友:
看看底座的四个黑色橡胶脚垫里 有没有螺丝

网友:
空气炸锅,一个大号的电吹风而已

网友:
我这可以修

网友:
里面好脏啊。感觉比路边的烤肉还要多灰尘。

网友:
这货原理就是一人大型热风机!

网友:
电机轴有可能锈住了

网友:
跟电饭煲结构类似,螺丝在四个脚垫里。

网友:
空气炸锅,一个大号的电吹风而已。

网友:
楼上说得对,底部四个胶垫抠开

网友:
要么卡扣要么脚垫看看

网友:
大加热管配上风扇

网友:
脚垫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