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超功率使用 会发热后导致电压不稳吗

楼主(2023-11-12):
请问一个电源里面的变压器如果超过了额定工作功率是会发热后导致电压不稳吗,前段时间刚炸了个电源

网友:
发热也要看功率的,不多的话,温度上升导致与环境的温差增大,散热量会增加,如果能达到平衡,不会破坏绝缘勉强可用

如果超功率太多会导致很大的温升,最后破坏绝缘,短路,然后就坏了

网友:
发热升温,绝缘漆碳化发黑,再继续会有可能起火

网友:
会发热 ,绝缘漆有极限温度。

网友:
你都说炸了一个了,
已经说明问题了。
就不是电压稳不稳的问题了,
是爆炸半径的问题了。

网友:
开关电源哈哈哈,国内正规产品80%额定功率长期用,就行了。。。
问题的关键是要弄到正规不虚标的电源。。。

线性那种电源是会发热变大的,短时间几秒钟,2倍功率问题不大。。。
实在不放心可以用测温枪,外面温度低于80度都还能行。。。再高了会烧温度保险

网友A:
绝缘漆耐高温度是多少
其耐热度因绝缘漆绝缘等级而异。
y级在90℃。
a级105℃。
e级120℃。
b级130℃,
f级155℃由合成有机薄膜、合成有机瓷漆等材料组成。
h级180℃下用树脂粘接或浸渍,由涂层云母、玻璃纤维等组合结构。
C级180℃以上适当树脂粘接或浸渍。

按90度算    按规定设计保险丝早熔断了

网友:
超功率发热,因为磁饱和了。当然会电压不稳。

网友:
电源不建议超标工作,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缘漆耐高温度是多少
其耐热度因绝缘漆绝缘等级而异。
y级在90℃。

温度保险民用的是135度。。。

网友:
变压器会发热短路起火

网友:
工频变压器短时间内超功率使用没有问题的,也不会导致电压太明显的不稳(超功率都会稳定的下降一点)。但会导致变压器发热,如果绝缘破坏会导致匝间短路,加剧发热,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很快就会烧断线圈或起火(如果温度保险没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