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立马电动车原配贵州江科60V20Ah充电器,23年5月产,灌封

楼主(2023-11-12):
参考下面几个充电器拆解:
        拆70多在拼多多上买的西普尔60V电动车灌封铅酸充电器
        拆台铃新车原配浙江聚源代工60V20Ah灌封铅酸充电器
        咸鱼上收的西普尔代工雅迪DMQS6030-01铅酸电池充电器
        拆西普尔60V4.5A铅酸充电器SP550,品字头改新国标
        又撸了一单西普尔石墨烯充电器SP500,肉挺满

咸鱼上收的。
江科也是大品牌,之前没拆过江科的,这次收一个看看咋样。
从拆解结果看,用料做工不如之前拆解的西普尔、聚源同类产品。

网友:
看着是减配了,前级的emi电路都没有

网友A:
最近看到好多电动车充电器封胶的拆机贴子,封胶现在是标配了?

网友B:
这是收了第几个充电器了。

网友C:
用料可以,封胶就是个麻烦事,不坏到妥,一坏就难修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料可以,封胶就是个麻烦事,不坏到妥,一坏就难修哪

封胶的目的,就是不让你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看到好多电动车充电器封胶的拆机贴子,封胶现在是标配了?

封胶了,就不太容易维修了。这样厂里就能卖出更多的产品了。

网友:
看样子基本结构都差不多。8N60,BT151基本都是这样配。Bushless Fan 不错。楼主应该研究一样怎样将胶化开。听说用调油漆的松香水浸泡能软化这种胶,然后铲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我拆的都是假的吗?没有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看到好多电动车充电器封胶的拆机贴子,封胶现在是标配了?

早先没电动车充电桩,都在家充电,充电器不用随车带也不在户外用,所以基本不用考虑使用环境,也就无需特殊处理。
最近电动车不准上楼,经常要在户外充电桩充电,也就需要随车携带,那么恶劣天气、湿度、震动等等对充电器的影响就不能不考虑了,于是灌胶封装正好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这种处理是个好事。
至于不好维修的副作用,瑕不掩瑜,像我每天随车带着充电器到处颠簸,各种天气都必须充电的情况,容易不容易维修反倒是小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收了第几个充电器了。

第七八九十个了吧,后面还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封胶的目的,就是不让你维修啊。

封胶也是种保护,会使充电器寿命更长,长规的三防,防氧化等等!!

网友:
灌胶是标配了,怪不着都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先没电动车充电桩,都在家充电,充电器不用随车带也不在户外用,所以基本不用考虑使用环境,也就无需特 ...

灌胶发热比没胶还是要大吧

网友:
可惜了,想换个零件都不行。

网友:
PCB线路板灌胶似乎在充电器上用越来越多了

网友:
封胶应该灌满能够防水防潮防碰撞,这个灌一半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
一坏就难修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用料、做工都是大同小异灌胶是必备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