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角磨机带切割片,切个三个厚的不锈钢外壳,如何主意安全?

楼主(2023-11-12):
角磨机带切割片,切个三个厚的不锈钢外壳,如何主意安全?

网友:
飞机不用不锈钢吧,又不是米格25
角磨还是挺安全的,只要不作死把保护罩拆了就行,带个眼镜就差不多了

网友:
据说不能戴手套。

网友:
戴个头盔吧

网友:
我还以为切飞机

网友:
买好的切割片呗

网友:
第一手不要抖

网友:
手要稳带好护目镜

网友:
切割机是个危险活,保护好,慢入。别搞反。

网友:
一般就三个问题。

使用角度问题,切割中左右动的,等于掰片爆了。

安装不平,压板磨损了,扣纹磨损了,磨片孔异常,导致安装不平。

超范围使用,转速、磨损直径、使用温度、使用湿度,存储湿度。

你要做的就是购买使用正规磨片,尽量现购买现使用。安装时候检查压板状态,拧紧贴合状态。空转片状态。。使用时候手法正规别掰片。  防护装备带起、装好。。。

网友:
好切割片慢慢切

网友:
切割片的质量很重要,差的容易碎,飞出来伤人

网友:
相比于木工锯片,砂轮片还是安全的

网友:
最好中午时操作。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使用正品切割片很重要,胆大心细做好保护

楼主:
买了正规切割片,找了个排地雷的头盔戴上。

网友:
切割片跟工件接触的长度不可太长,否则砂轮片自锐性会非常差,砂轮片也容易爆。
防止工件因为切割热或者内应力变形,导致突然割缝变窄卡死切割片造成事故。需要用正确的顺序,正确的进给方式进行切割。
了解被切割材料原有用途,看其是否能用角磨机进行切割,不认识的密封容器,三思而后行。

网友:
握问了,顺着角磨机的劲别硬拜,别把磨片弄炸了。

网友:
站稳,双手持机,要稳!

网友:
用锂电的,一旦压力过大,保护停机,交流电就爆片了。而且锂电启动是软启动,交流电给电就有强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