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换两个墙插正泰的5块钱俩

楼主(2023-11-12):
两个厨房墙壁插座坏了,一个面板坏了,一个里面壳坏了,买了两个正泰的,5块钱俩,买一赠一

塑料的东西时间长了都会老化

工具登场

怪不得便宜,看这编号应该是07年生产的,这库存比我坏的这俩都长,都是爷爷辈的了

坏的是我后换的飞利浦的,还特意选个铁板的,没想到面板塑料这么脆,也没磕碰,自己就裂开了

这个飞利浦质量看着很好啊,没想到面板这么脆
不知道有没有单独卖面板的

装好后的两位老爷爷,取消了开关,平时很少长时间插电

网友A:
5元2只,送我也不敢用。除非用来插小功率电器。厨房为什么坏得快?功率大,发热厉害,一定得选优质产品。施耐德的低端产品质量都不怎么样,一定得记住: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我家厨房是2路供电,4mm²线。

网友B:
我觉得这种铁的质量更差,像楼上说的5块钱2只也别想有什么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元2只,送我也不敢用。除非用来插小功率电器。厨房为什么坏得快?功率大,发热厉害,一定得选优质产品。施 ...

可能是不耐油吧,触点都没问题,都是塑料壳子脆了,原装的插座质量都挺好,之前也是壳子坏了,换的飞利浦的,我应该在买两个防水外壳,防止油烟附着

网友:
这个日期是20年07月01日。
07年老国标还是大万用口呢。还是铆接工艺。
一体铜条,不存在呃。
厨房要耐用得用防锈的镀镍磷青铜。

网友:
小功率用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手  还是脚  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  还是脚  来的?

我家孩子的手,一直在旁边凑热闹

网友D:
没拆开看看铜条够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拆开看看铜条够厚不

插座实际上没有多少科技含量,关键是和插头接触的铜的厚度和弹性,也就是材质,再有就是塑料外壳的强度和阻燃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种铁的质量更差,像楼上说的5块钱2只也别想有什么好货....

有铁板的大都塑料单薄,靠贴片加强,因为铁不值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不耐油吧,触点都没问题,都是塑料壳子脆了,原装的插座质量都挺好,之前也是壳子坏了,换的飞利浦 ...

应该不是耐油的问题,我们家拆迁的老房子里厨房里燃气灶旁边的插座也没出现盖板有问题,当然不同的品牌可能材料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元2只,送我也不敢用。除非用来插小功率电器。厨房为什么坏得快?功率大,发热厉害,一定得选优质产品。施 ...

一般家用哪有那么多大功率电器。算算也就电烤箱2200W,电水壶1800W,微波炉1800W,其他冰箱电饭煲料理机之类看这个挺大其实功率并不大。
我的办法是装修的时候墙上多放几个插座位置,厨房电器尽量直插墙插不走插排。
目前就遇到两次插座过热,一次是我不在家,家里老人换插座用了我之前薅羊毛撸的国际电工,插烤箱发热烫手,换了5元2只的德力西就不热了。
另一次是真没办法,家里电动汽车没电了,临时用转换器插到普通3插上充电,最大电流到13A了,墙插表面温度将近70℃,不过欧普的墙插还算不错,还是坚持下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种铁的质量更差,像楼上说的5块钱2只也别想有什么好货....

5元2只说的是看样价,东西跟正价零售的是一样的,自家偶尔替换用还是不错的。
就是慢慢的家里的墙插和开关就会变成万国造,现在我家里就是鸿雁、公牛、正泰、德力西、欧普、罗格朗、松日、ABB、国际电工,各式各样什么牌子的都有。
顺便说一句,自家装修一定不要贪便宜用工程款的,质量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家用哪有那么多大功率电器。算算也就电烤箱2200W,电水壶1800W,微波炉1800W,其他冰箱电饭煲料理机 ...

厨房很少有人家用插排的。但各个人家的情况不一样。人多,厨房大,设备多,功率就比较大。你考虑的是一般情况。例如,你家的电烤箱是2200W,我家的插头是16A的。你还没有考虑电蒸箱、空气炸锅、铁饼铛、粉碎机、破壁机、洗碗机(它一般倒不会同时使用)等。家里一旦来客人了,厨房的家电常常是同时使用的,你不可能让主妇记住怎么功率分配。而且时代在发展,你根本不知道将来还会增加哪些设备。

网友:
可能是四川一般用气的缘故,厨房也就用下搅拌机、豆浆机,所以插座这些从来不坏的~

二三十年了,从来没因为墙上插座坏了修过,看大家总是坏插座,也是有点吃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元2只说的是看样价,东西跟正价零售的是一样的,自家偶尔替换用还是不错的。
就是慢慢的家里的墙插和开 ...

工程款是啥意思?是不是开发商安装那种?

我觉得开发商装的开关插座还行啊,我家装修开发商装的一律保留,只是增加

使用中发现开放商装的开关插座质量还行,至少不是山寨的。

例如以前我家开发商用的联塑的,好像是四川本土品牌,十多年也没见有坏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工程款是啥意思?是不是开发商安装那种?

我觉得开发商装的开关插座还行啊,我家装修开发商装的一律保留 ...

我家新房开发商装的是鸿雁,这才不到五年,开关坏了一半多,墙插已经坏了6个。
这成绩连国际电工都比不上。至少我这几年陆续换的国际电工的开关还都很坚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新房开发商装的是鸿雁,这才不到五年,开关坏了一半多,墙插已经坏了6个。
这成绩连国际电工都比不上 ...

卧超,开关也能坏的,确实太差了~~

网友:
不过大多数人装修,墙上的开关插座都扔了的

当时装修的时候,院子建筑垃圾我捡了不少插座,只挑没伤的,拣多了无用,开关都没要,毕竟开关就没见过有坏过的~

其实捡来纯属占地方,几十年也很难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