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蓝牙小音箱MD05

楼主(2023-11-12):
这是朋友买电吹管的时候买的小蓝牙音箱,带6.35mm插头,可以直接插到电吹管上用,由于不能充电了(插电没反应,也不能开机),让我给看看。

主角登场。

与5号电池的大小。

打开折叠6.35mm插头。

背面。

插头折叠。有6只小螺丝。

拧下6颗螺丝,即可撬开。4Ω5W小喇叭。

拿出电池,撕下接口处的胶带,测量电池有2.5V的电压,看来不是电池损坏。

电池参数。

固定板子有3颗螺丝,拧下即可撬出板子。

这是板子。主控JTEB14F5A(没找到介绍),功放芯片CS83501E,充电控制LTH7。经测量为充电控制LTH7损坏,应该就是PJ4054。左上角就是已经换好的充电控制芯片。

这是功放芯片的介绍。

这是经典电路。

由于手头没有PJ4054充电控制芯片,找到一个可充电锂电池剃须刀的板子,上面有一只5脚充电控制芯片,跑电路与PJ4054相同,拆下来替换。

这是拆下来的LTH7,可以看到一个脚都掉了。

这是换好的充电控制芯片,实在是老眼昏花看不清,凭感觉焊上的,再拿小放大镜确认。

可以充电了。充电红灯亮,充满灯灭。

充电电流300mA。

开机蓝灯闪亮,进入蓝牙配对状态,如果此时在TYPE-C口插入U盘,即可播放MP3格式的音频文件。效果说不上怎么好,但比一般便携蓝牙小音箱要好些。

这是包装盒的6个面,中英文都有,还很正规。

这是说明书,背面也是英文,没展示。
谢谢围观!

网友A:
看这个接头,是单声道的吗?

网友:
设计巧妙的小音箱楼主手到病除祝人为乐

网友:
看着还挺小的。

网友:
终于与时俱进,改C口了

网友:
就佩服会修东西的

网友:
用途很多,挺小巧的。

网友:
有点像个对讲机。

网友:
虚标了。铭牌上850mAh,实际700mAh。

网友:
这小音箱看着个头不大,做工很不错。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学习了,真的不错,今后多介绍介绍。

网友:
LTH7就是4054吧

网友:
这玩意真是少见,插头貌似只是起固定用

网友:
这个电池有150mah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接头,是单声道的吗?

是单声道的,功放块也是单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