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做了一个感应加热炸管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1-12):
先放嘉丽创链接 https://oshwhub.com/xiaoyunt/zvs-introduction-heating

先看加热头

楼主:
一会找个时间给你们拍一下板子 先用嘴说

楼主:
铁氧体磁芯是我从电动自行车充电器里拆的 开水开水煮了煮 才搞下来 还好报废一个 没法配对了 只能再拆一个,应该直接火烤或者热风枪对付,现在试了试热风枪最牛 火烤还没试

楼主:
我没焊接反了任何元器件,也没虚焊任何元器件,型号也没买错一个,发来也没错 都检查过

楼主:
你看那个焊接的高感应加热头上焊接的那两根硅胶线黑红色的,我想用用硅胶线把这个电给它传到感应头上去,而不是直接把铜管焊接到板子上。
这个铜线长度是两米,硅胶线,足4平方整,应该没有问题吧,你看那个烙铁,高频的烙铁,它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吗?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线,就是那个烙铁的线,然后头部才是那个高频线加热的线圈。但是我试了,不行,线会发烫,俩连根线离远一点也会发烫,加热头那边放个铁的螺丝他只有温温的热量,
这还是48电压的情况下,要是12一点热量都感觉不到, 12 24 48伏特电压全试了,如果我把铜管直接焊接上就会炸管,现在就炸了,
先炸了一个,赶紧断电,又上电,又炸了一个,
是线圈的事吗

电源的电流管够了 这个放心
为啥一用三毫米直径,0.5毫米壁厚,也就是零点五乘二等于一,三减一等于2毫米内径,长度半米整,我自己绕制的那个铜管线圈就会炸呢?

楼主:
用的管 MOS和链接里的一样 所有东西都和链接一样

楼主:
实在炸怕了一个五块钱呢

楼主:
变压器外面的透明黄色的胶水是什么胶?导致我这么难拆

楼主:
直接爆炸 管子已经卸了一个因为炸了 不是散热的事 我一直摸着呢 不烫 而且是直接爆炸 上电就炸

楼主:
数码之家怎么回事啊老是禁止我上大东西一超过8M就说 烦死了

楼主:
两个管子中间极的散热铜管可没挨着 当时右边也不是铜管水冷 是铝散热片 总之没有碰上不该碰的东西

网友:
有用电磁炉改的

网友:
高频板子功率小了,铜管缠绕再多些就好了,铜管缠的圈数少了,超功率了,当然炸管了

网友A:
炸管我做电源也经历过,一般过流炸管子会有过温,随散热片也会慢慢凉快.过压炸管子一般温度不会异常升高,这时会管子短路.然后做这类方案还是需要示波器检测状况,从微负载慢慢加载到重载.看这个电路板用开路磁环并且绕组圈数也太少了,这得多大的电流和多高的频率才能支撑柱这个负载...

楼主:
怎么没一圈了 你没看到啊 那不是一边一两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管我做电源也经历过,一般过流炸管子会有过温,随散热片也会慢慢凉快.过压炸管子一般温度不会异常升高,这时 ...

我要是铜管处串联接入一个功率几千瓦特的滑动可调电阻行吗

网友:
负载线圈是要这样绕吗?好像是无感线圈的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