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电热水壶

楼主(2023-11-12):
电热水壶坏了,热保护开关触点烧黑,打磨一下,成功修复。

网友:
磷铜皮氧化严重,失去弹性就不能用了。

网友:
还好不是加热丝坏

网友:
建议改造成银触点,耐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2914-1-1.html

网友:
能不能换一个新的?

网友:
我的烧水壶接触不良拆了拆扔一边了本来想直接接电线的

网友:
磨一磨,在焊一层锡会好些吗

网友:
我的水壶全是苏泊尔的,,,这种温控开关没一个坏的,,,都是用几年,水壶开盖的塑料连接件老化断了

网友:
厉害了!这也能修,我通常都是换掉

网友:
我建议直接换掉。
这个好像是120几度才断开的防干烧开关啊。蒸汽开关80度都断开了吧,控制主要靠蒸汽开关啊。

网友:
这个电水壶的牌子蛮老的,貌似好多年了。

网友:
换温控,经常的事。

网友:
热水壶似乎都是温控问题故障常见

网友:
用不住换新的吧

网友:
这个打磨用不了几次的,直接换掉或者短路才行

网友:
用砂轮打磨触点磨损量太大,应该用细砂纸。

网友:
一般情况下打磨了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治标不治本

网友:
我改外置继电器了,十几年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