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4贴nw821开卡不过 卡在Run Pretest 求助

楼主(2023-11-12):
新人求助   4贴nw821  ID识别正确  卡在Run Pretest   循环很久也不报错

上个板子的图,哪位大神贴过给一下指点  拜谢

补充内容 (2023-11-18 17:36):
跳线确实是自适应的,但是开卡出来只有1/4容量,制定1T 就报错。58真的各种不顺。

网友:
16个ce啊,这开出来速度该飞起,这个要拍板子图,高清一点,请求坛里几位大神给你支招,有时候是软件设置问题,有时候是固件匹配问题,有时候是跳线、vccq电压设置问题,不描述清楚,大家没法帮你呀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

网友A:
如果家园不够,请移步:https://www.microce.com.cn,注册登录,几百个固件免费下载

网友:
这个片子还是比较好开的。

网友:
三星颗粒吗???

网友:
看ce跳线,肯定有问题

网友B:
把板子图片拍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板子图片拍上来看看

上个板子的图,哪位大神贴过给一下指点  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家园不够,请移步:https://www.microce.com.cn,注册登录,几百个固件免费下载

感谢固件 但是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固件 但是问题依旧

1、固件肯定没问题,亲测开过
2、用58xt固件试试
3、只开通道 0 1 或者挑CE开试试
4、上903测试架,清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板子的图,哪位大神贴过给一下指点  拜谢

贴一颗是2ce 2通道还是4ce 1通道,另外,贴一颗能不能开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板子的图,哪位大神贴过给一下指点  拜谢

另外这板子看上去像自动ce的板子,我当时开l06b 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缓存没弄好,不行换个缓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缓存没弄好,不行换个缓存试试

已开卡,确实是缓存问题,换上一个pass了  但是4贴只开出来256     又碰到玄学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