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server网口如何当交换机用

楼主(2023-11-12):
如题,我有个四口2.5g的n6000板子
一个口连了软路由,做nas用,ip是192.168.2.2
系统是 server2022

书房有个nas,有个AP,有个主力机,有个极空间
nas有多的2.5g网口,就想着用起来
省下一个交换机,还能搭2.5g的环境
尝试将四口全选,桥接,结果上不了网
其他方式也尝过了,

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将另外三个口用起来,只用交换模式,ip还是由软路由分配,网段都在192.168.2.x  下面

不想再买个2.5g交换机了
弱电箱里已经有一个了

网友A:
手动 设置 固定 ip

192.168.2.2  192.168.2.3 192.168.2.4 192.168.2.5

网线 568A <-->568B

设备 192.168.2.6-254

复杂的办法 是虚拟机

直接办法是 vl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 设置 固定 ip

192.168.2.2  192.168.2.3 192.168.2.4 192.168.2.5

设置固定IP,是我的nas主板设置IP,还是下面连的设备固定IP啊

网友B:
all in one

怎么实施,去看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 in one

怎么实施,去看教程吧

all in one 那我所有的数据都要迁移,也麻烦得很

网友:
server2022带有dhcp服务、dns服务,跟linux没区别,这里有一个教程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8372574/
组件可能没有安装,并且需要有一定域管理的经验。

实在嫌麻烦又不原意切linux,直接从hyper-V里装一个openwrt并接管网卡即可。

网友C(2024-02-08):
要在上面当交换机的话要在服务管理器里面安装DHCP,DNS,NAT等服务;但是这么做所有流量都要过CPU,大流量对CPU的压力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在上面当交换机的话要在服务管理器里面安装DHCP,DNS,NAT等服务;但是这么做所有流量都要过CPU,大流量 ...

估计他那机子也不会处理什么东西吧,就是干网络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