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cd屏是不是比oled屏色温要冷

楼主(2023-11-12):
以前用的红米手机是oled屏,开了护眼模式一点都不刺眼。换了lcd屏的手机开了护眼模式色温也显得更冷一些,不知道是屏幕有问题还是lcd屏本身就这样,一时不太适应

网友:
色温在设置里能调,还有自定义

网友:
一般开了护眼模式色温是偏暖的呀!也就是偏黄的。

网友A:
似乎没听说过,色温可以调节

网友B:
没有这个区别吧,oled只是饱和对对比度比LCD好而已吧。我是不喜欢用OLED,寿命不行,要供着的东西坚决不用

网友:
OLED有些蓝光发光点大,反而色温偏高。
LCD是标准RGB,色温看设置吧

网友:
护眼模式和色温是两个独立的选项。
可以调暖色,也可以调护眼,也可以暖色加护眼。。。。

不同手机颜色冷暖是会不同的,只要整体颜色趋势稳定就行了。
有些颜色不好的,那就是明显的偏色三原色都是10bit但不是线性变化的颜色之间也不成比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区别吧,oled只是饱和对对比度比LCD好而已吧。我是不喜欢用OLED,寿命不行,要供着的东西坚决不用 ...

我目前比较看好红魔8pro和索尼xperia 1 v,只是现在高端旗舰级别都是oled频闪和烧屏是最大弊端,lcd都是1千多块钱的手机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比较看好红魔8pro和索尼xperia 1 v,只是现在高端旗舰级别都是oled频闪和烧屏是最大弊端,lcd都是1 ...

我反正更喜欢LCD,我现在最担心的是OLED应用越来越广了,这几年的红米手机都开始用OLED了,要是以后红米都用OLED了那就不知道买啥手机好了

网友:
百度了一下,俺K40是叫AMOLED屏,搞不懂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没听说过,色温可以调节

可以调的啊,你在显示设置里找找看。

网友:
各屏幕厂家的屏的色温就不一样,感觉华星的屏比天马屏好多了尤其是色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区别吧,oled只是饱和对对比度比LCD好而已吧。我是不喜欢用OLED,寿命不行,要供着的东西坚决不用 ...

oled屏亮度调暗一些就不容易烧屏了

网友(2025-04-10):
LCD最大优势是护眼,OLED的屏闪确实伤害眼睛

网友:
LCD最大优势是光线和色彩护眼,OLED的屏闪确实伤害眼睛

网友:
设置 自己调节下

网友:
OLED好像要偏黄一点

网友:
我是不喜欢用OLED

网友:
一般开了护眼模式色温是偏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