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斐讯K3 昨天转转刚到,想改散热不知版本。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3-11-12):
(图片)

楼主:
底部标签为A2;显示版或软件配置为A1.大神指点一下这是斐讯的那个版本。散热改造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
内置天线设计,散热器也安装空气对流原理安装,工作的时候温度应该也不会太高的

网友:
这个网上好像一大堆吧

网友:
加个温控风扇足矣,先拆了清理油水更重要

网友:
就差wifi6 外观还行!K3C给邻居装上几年了 ! 稳如老gou!!!!

网友:
产品还是不错的,可惜了

网友:
电老虎啊,耗电量很大,买K3的价格能买一个WiFi6了,速度也快多了。

网友A:
我也还有一个2000块的K3在抽屉吃灰,之前是三星闪存的,换了飞索的闪存,刷了openwrt系统,因为功耗太大,不想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还有一个2000块的K3在抽屉吃灰,之前是三星闪存的,换了飞索的闪存,刷了openwrt系统,因为功耗太大, ...

OPENWRT哪个系统好呀 我那个2.4G无线都坏了

网友:
清理漏油,装两个温控风扇,刷梅林开WIFI6

网友:
多多上有 改散热全套配置   然后再加风扇散热     我家里一台K3  从17年一直服役到现在  效果杠杠的

网友:
居然还有这东西。耗电大吧

网友C:
这个路由器还带散热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路由器还带散热片

现在的路由器基本都有散热片,只是这个K3的散热片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路由器基本都有散热片,只是这个K3的散热片比较大。

wifi功率大,穿墙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ENWRT哪个系统好呀 我那个2.4G无线都坏了

忘记是那个版本了,都两三年了,记不太清,晚上回去找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fi功率大,穿墙好

也不见得有多好,你要说穿墙信号好,K3比不上K2P。但他的功耗却摆在这里。

楼主:
有知道这款K3是那个版本的?告知一下

网友:
漏油器啊。。。。散热片都是漏出来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