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代表王FLUKE福禄克867B图形多用表测试

楼主(2023-11-12):
说到福禄克的表王,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福禄克289,其实福禄克手持表历史上有很多表王,其中867B就是之一!
这表我只能做个简单测试,因为很多东西我看不懂,甚是尴尬!
个头体积比号称板砖的289还要大很多很多!
最具特色的是它图形化显示功能,如果说289的趋势图功能很多人觉得牛,那跟老前辈867B相比就是小儿科了,867B甚至可以当个简易的示波器显示信号的波形。
类似图示仪的元器件在线测试功能(不会用,拆下测试还行,能看懂,在线测量显示的结果我看不懂,对我来说测了个寂寞)
自动二极管挡,不需要对调表笔,自动判断方向。二极管挡可以手动打开凤鸣提示音。自动模式下,二极管挡只能显示小数点后一位,且没有凤鸣提示功能。
逻辑测试功能(这个我不懂,貌似用来测量数字电路信号的)
图形化的指针表指针模拟显示。
毫伏挡可以手动切换高阻模式
锂电池+干电池双供电。(应该是双电源吧,没查过手册,猜测应该是这么回事?)
除了体积过大之外。比较明显的体验就是测量速度一般般,功能,菜单切换速度比较慢!
拆机就不拆了,朋友出国20多天,临走发给我玩玩的,拆坏了赔不起!

网友:
力大砖飞,网上好像查不到这个表的评测,东西太复杂了,实在是看不懂这个图形界面到底什么意思,哈啊哈哈!

网友:
这货原来是镍镉电池,不是锂电池

网友:
谢谢大师详细资料,等我有了867再拆

网友:
这表电池仓设计很有特色。

网友:
看起来很高端,图形测量大概是给不同的激励电压,测器件的电流,计算器件的阻抗值吧

网友A:
这个表有点大,手拿有点费劲了。

网友:
二极管那个伏安特性曲线挺有意思的。

网友:
楼主应该试试能不能测试稳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有点大,手拿有点费劲了。

反正我单手拿,手腕酸。。。

网友:
三台福禄克都被我败完了。17B漏液坏了,179  287咸鱼卖了。

网友:
你还没有回复我呢?我问过上海的朋友,说这表故障相当的高,你的档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之前也有在海鲜市场看到这个表,但都是有问题的,要不然就成色太差。这个成色无敌了,口水中。。。

网友:
这表够豪横。

网友(2023-12-20):
大佬 我又看到了一个这个档位有问题的,你还没分享一下呢,我是加铜片,有何高招。

网友:
这是三位半的表,四位半的精度,我的279FC也是个三位半,仅仅带个红外热像功能和无线传输功能,就贵老多了。

网友(2024-03-20):
感谢修老师的评测,也帮我解惑很多对这个表的疑问。

网友:
还有xy模式!玩的确实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