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丝印V3NK的三脚芯片

楼主(2023-11-12):
小弟一个坏的电路上面,拆下一个芯片,网上没有找到对应的资料,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丝印V3NK,看位置应该是一个稳压的芯片,就是不知道是多大的?

网友A:
微盟原装ME6209A50M3G 丝印 V3** 贴片SOT23-3 LDO线性稳压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盟原装ME6209A50M3G 丝印 V3** 贴片SOT23-3 LDO线性稳压器芯片

感谢帮忙,这个丝印有时候确实很麻烦,比较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