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一个电动幕布控制器TJ7500x2,顺带问一下5v怎么引出

楼主(2023-11-12):
买了米家mesh干接点通断器 是5v供电,接到幕布上行和幕布下行两个按钮上,实现米家联动

本来打算接一个5v电源的 按了一下幕布控制盒的继电器是5v供电的,但是不太懂电路,不知道那两个脚是5v正负 手上有万能表,但是不敢盲目盲测,因为四个脚位有两个应该是通220v的通断的
求大佬告知,并且帮忙看看电路合不合适引出5v电源来用,米家模块功耗很低应该只有1.5w的样子
网上找不到这款继电器的脚位图
只有照片

只能看出是这个几个脚位 应该没错吧哈哈哈

刚刚淘宝找了一个脚位长得差不多的

补几个芯片印丝

网友A:
四根线对吧?

万用表交流档,先找出220V的两根线
然后直流档,找到5V的线。
如果显示5V,红+黑-
如果是-5V,就说明红-黑+

网友:
上述的红黑是指万用表的探针线的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根线对吧?

万用表交流档,先找出220V的两根线

有道理,最好先找交流220V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根线对吧?

万用表交流档,先找出220V的两根线

我好想思路错了 这个继电器是常开继电器 在不运行的时候 5v正负两个脚位是没有电压的 我刚刚测了白色和绿色的两点 控制盒通电的情况下,幕布不上下的时候继电器不通电

网友:
最后图已经标出继电器脚位啦

网友B:
断电,用电阻档测线圈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用电阻档测线圈电阻就行了

好的谢谢,明白了,不过现在我想要引出供电,不知道怎么看了 这个继电器是常开的 5v不能直接从继电器脚位引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明白了,不过现在我想要引出供电,不知道怎么看了 这个继电器是常开的 5v不能直接从继电器脚位引 ...

继电器电源引脚,一般其中一个脚接地,另一个脚顺着电路向上级查,应该是三极管控制的,通电,万用表一端接地,另一端分别量三极管的几个脚,肯定能找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电源引脚,一般其中一个脚接地,另一个脚顺着电路向上级查,应该是三极管控制的,通电,万用表一端 ...

是的,不过我后面突然开窍了另一个方案,这个控制盒内空间本来就不大,还要家装一块米家的通断器有可能放不下,不知道这个控制盒的5v电源够不够用,还有可能需要外加5v电源 我索性就直接买了一个315的遥控器,配对好之后我把通断器直接改装在遥控器上,这样问题都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我后面突然开窍了另一个方案,这个控制盒内空间本来就不大,还要家装一块米家的通断器有可能放不 ...

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
就是买遥控器的时候,我拆开看了一下晶振和芯片都对不上,快递到了试一下

网友C:
橙色和绿色连接的是上行和下行常开触点220伏的。紫色的四个圈里是继电器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橙色和绿色连接的是上行和下行常开触点220伏的。紫色的四个圈里是继电器的线圈。 ...

对的 不过这货是常开继电器,不工作的时候继电器不通电,我现在直接换思路了 买了个315遥控器接入米家了 控制盒不用折腾了哈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