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电机进水阻力极大,拆开没心思弄了。放着吧。

楼主(2023-11-12):
新国标(飙)车车。。。8月底就有问题了。懒得弄。放到至今

放太久了,尾灯转向灯被其他领居在车棚推车时候弄歪、弄断了。

拆下后挡泥盖

扭松防转片

拆掉卡钳

忽略这个双y码。。。之前说上双卡钳的。因为mbs碟上到70就真的刹不住。

拿出电机,记得记好垫片顺序,不然装回去又要重新居中,很麻烦。

拆掉刹车碟

开始磕电机。具体方法详见抖音,有很多视频。不描写太多了,我会在下面总结注意事项

哇金色传说

下面最好垫着木板磕,不然运气好的地板坏了,运气不好的轴坏了。不过我能掌握得住就没关系

开奖。头等奖

碟刹边盖的水封。不知道是不是这两边的玩意出问题了。没心思弄了

把控制器上面线拆掉。

找个轮毂

装上。继续吃灰。

总结,磕电机,出线轴朝上。只扭上面一圈螺丝,下面不扭。螺丝一圈拿掉之后,把上面盖子稍微撬一下,听到撕拉撕拉胶水分离声即可。找几个点撬,团团转撬一圈。然后确保盖子能独立旋转后才开始砸。砸的时候必须垂直,不然下边盖会报废。砸要一气呵成,因为里面磁铁力气永远比你大,要利用好电机的自重。祝成功。

网友A:
这电机够垃圾,这种电机应该是防水电机

网友B:
没法修复 了么?

网友C:
原来脚踏那里是加装的箱子么,后轮那两根粗的是弹簧减震???

网友D:
磕开过两次,电机进水,冬天冻住了。。。。。。。后来换掉电机

网友:
不但是个技术活,还是个体力活。

网友:
这个锈的均匀,成金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够垃圾,这种电机应该是防水电机

是的,电机是防水的,由于设计缺陷进水。这个是二代,这个问题在三代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法修复 了么?

能修。懒癌发作。放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脚踏那里是加装的箱子么,后轮那两根粗的是弹簧减震???

是的。。。。川南的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磕开过两次,电机进水,冬天冻住了。。。。。。。后来换掉电机

还能冻住。。。。。水不少啊,我这个打开都是干燥的了,不知道是不是蒸发了

网友:
除锈,镀镍防锈

网友:
刹车碟打那么多孔纯属多余,孔越多来令片磨得越快。

网友:
电动车牌全国能不能统一下?搞不懂了,一地一个样,

网友:
这是镀了一层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冻住。。。。。水不少啊,我这个打开都是干燥的了,不知道是不是蒸发了 ...

若不是早上冻住,我都不知道是电机进水了,一度怀疑电池电控坏了,下午暖和才能转。。。。。

网友:
看抖音是打磨涂紫药水。

网友:
这个绣的有点严重了

网友:
这是涉水了吗?还是说仅是雨天会这样,只进不出?

网友:
看着没大问题用刷子粘汽油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