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恭喜论坛恢复正常,拆个启动电源以示庆贺

楼主(2023-11-12):
一个先科的车载电源,电池饿死,充电一直0%,拆开来看看

型号ST16,两个USB输出5V2A,不带快充;C口输入支持18瓦快充。标称启动电流500A,峰值1000A

拆开是这样子,6颗螺丝,很容易拆。主板四颗螺丝,前挡板是卡在盒子前端槽里面的。

由于打胶了,干脆把电池护套切了吧。这热缩套很厚,有标,14.8V,四串三元锂。

使用了4枚DW01A来保护电芯

无字主控,估计是个单片机?

两片G3010,是不是MOS管?没有查到资料

EC5公头输出接线,看这电池尺寸,应该2000mAh左右。外置强制充满电后

测量一下电池内阻,这个启动已经不行了吧,这么大

长按亮灯,长亮后,段按切换爆闪,再按切换到SOS(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

最后再次恭喜坛子恢复正常

网友:
手头上有一个,不过烧坏了

网友:
这种软包小容量大倍率电池好像寿命都不咋样,即使是放置一段时间后也就基本废了

网友A:
四串三元锂4.2*4=16.8,汽车点火用超压了吧?

网友:
软包电池,感觉容易鼓包。

网友:
一定要传大

大图大图大

网友:
先科这个牌子已经废了,有事烧纸

网友:
这种软包小容量大倍率电池好像寿命都不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串三元锂4.2*4=16.8,汽车点火用超压了吧?

同事一个电池怀孕的,也是4串

网友:
贴标货。。。。。。。。内阻大了

楼主:
哈哈,第一次发奖励贴,设定有点乱。。。
同时庆祝下自己1111踩楼中奖

网友:
软包电池,寿命不长容易鼓包

网友:
恭喜恭喜恭喜!

网友:
居然连这个都拆,厉害了。

网友:
这种产品使用率不高,电池不经常使用,非常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打开速度快了很多

网友:
换个电池又可以复活了

网友:
哈哈,其实还没有完全好,没达到去年同时期流畅,不过祝越来越好吧

网友:
很是困惑,究竟是啥原因导致访问困难--------

网友:
先科已经卖身贴牌了。
电池是软包,电解液巨多才能降低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