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鑫谷核动力电源

楼主(2023-11-12):
鑫谷核动力F7TOP额定功率500w,装机掉进一个螺丝,炸了整流桥和保险。更换后有待机电压,不能启动,大电容无电压。在这里找找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螺丝的锅,竟然没烧起来

网友A:
大电容电压都没有,肯定还有断路的地方啊,检查铜箔有没烧断

这牌子都这么省料了啊现在,变压器这么小,不知道功率够不够

网友B:
个人也觉得铜箔可能烧断了
这用料居然有500w,技术又进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电压都没有,肯定还有断路的地方啊,检查铜箔有没烧断

这牌子都这么省料了啊现在,变压器这么小,不 ...

没烧断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也觉得铜箔可能烧断了
这用料居然有500w,技术又进步了

铜箔没有烧断

楼主(2024-01-06):
修道有待机电压了,不能启动。自己顶顶

网友:
感觉电源没有修的必要,修好了用着也不放心

网友:
电源能不能修,要看你自己的水平,水平过关,你摩出来的电源,比正品还要好,没那个水平,别想着修了,别炸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