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量产DVD-R失败咋整?

楼主(2023-11-12):
is903量产DVD-R的win10 iso镜像失败,错误代码129咋整?

网友:
903建议先普通量产,然后用AIBurn工具烧录ISO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A:
好像不能量产大容量的i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量产大容量的iso

已经量产成功了三个DVD-R/L的光碟启动盘,可写光碟容量8.5G呢,写pe或者win10安装光碟内容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上大神们说的好,如意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