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两年没来,发个电钻折机。

楼主(2023-11-12):
马宝上最便宜28返10的电钻,就送一对碳刷,只有正反转两档。
不用看功耗都是虚标的,实测200W,整机980克左右。

不知道大家认为怎么样?转5分钟我感觉能当电吹风用。

网友:
铜线值 铝线不行

网友:
个人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十几块钱,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便宜的便宜用法

网友:
定子线圈比较粗肯定是铝的,转子可能是铜线,但不满槽,所以功率不足发热巨大。

网友:
一般用也行

网友:
5分钟能当电吹风,发热量也太大了。

网友:
这价估计是铝线的

网友:
不用估计,定子一定的铝线,转子说不定还可能是铝线呢,而且还不满槽,这发热量,太狠了

网友:
低价的都是铝线 的 ,好一点的覆铜线,再好一点 杂铜线,最好的铜线饿。。

网友A:
便宜的手电钻一般都没什么力

网友:
估计是铝线圈的,不耐用的。

楼主(2024-02-14):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手电钻一般都没什么力

还好啦,换个好点麻花钻。
钻3mm方钢基本秒透。
日常基本够用。

网友:
对,“日常基本够用”;特别是会逛《数码之家》论坛的兄弟必备的工具。

网友:
估计是铝线圈的,不耐用的

网友:
铜线的话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