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尚朋堂电磁炉SR2265

楼主(2023-11-12):
一个减小按键失灵,有时候好使有时候不好使。
买来不到一年,返厂维修费时间精力,所以就自己修吧。
判断是感应弹簧与面板接触不良,拆开看看也没事啊,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测了一下对地的阻值,当时检测和维修过程没拍照,减小按键没有阻值,顺着线路找到主控芯片,没看出来焊接的好不好,直接测芯片引脚阻值正常,判断是没焊好,重新补焊故障就解决了。
下面就展示一下整体元器件照片吧。
个人感受:主板布局跟各家品牌相似,很精简,按键板的排线有点不合理,小功率模式有连续加热功能,价格在类产品算不上经济实惠,当是以为是采用纯铜线圈,实际线圈很粗,估计是铝线。

网友:
你手指的电容检查下 这个和触摸灵敏度有关系

网友:
现在的尚朋堂都是贴牌的,已经不是以前的尚朋堂了:

网友A:
市场占有率第二都能玩死,真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现在老房不给通天然气,煤气瓶要退市,出租屋不准明火,商超也很多只能用电,厨电市场明明大有可为。唉,我还是买个300多块的小火连续加热的3500W电磁炉吧,出租屋炒菜是奢望了。

网友A:
电容按键,面板防水,但是按键有水会自动触发啊。还是侧面编码器旋钮的好用。

网友:
用了涡轮散热风扇,主板做工也算到位!

网友:
触摸的应该是后期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普及官方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占有率第二都能玩死,真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现在老房不给通天然气,煤气瓶要退市,出租屋不准 ...

原厂的尚朋堂用料挺扎实的,本土化了就开始降低成本利益最大化了

网友:
做工和用料都还不错。

网友:
铜线盘就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按键,面板防水,但是按键有水会自动触发啊。还是侧面编码器旋钮的好用。 ...

怪不得我家的有水后按键不灵敏了

网友:
这种风扇风量很大

网友:
涡轮散热风扇,良心货

网友:
这个牌子的不错

网友:
用上绿色玻纤板的应该不是很老的货,大概率是贴牌代工的

网友:
除了风扇尚可,其余很一般,价格就是卖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