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很多DC电源里几乎都是低端检流方案 是不是只是抄来抄去的缘故?

楼主(2023-11-12):
一般这部分电路都使用运放来处理   而低端检和高端检电路上应该差不多吧
那也意味着成本上的差别也不大,难道工艺上有差别  好象也不是

厂家抄来抄去是很平常的  难道是抄出来的结果 ?

茶是外行  今天纯属喝高了瞎猜   请轻拍

欢迎探讨

网友:
纯属喝高了瞎

网友A:
因为是成本差别很大吧

网友B:
通用方案吧,也不存在抄不抄的。
设计一个新颖的难,即使有,成本控制也会有问题,结果还是通用方案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成本差别很大吧

没有可比较的电路看,如果使用的元件数量有大的差别   那倒是情有可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方案吧,也不存在抄不抄的。
设计一个新颖的难,即使有,成本控制也会有问题,结果还是通用方案香 ...

也对,选成熟方案风险小

网友C:
低端检流电路方案成熟电路简单,搞个普通的运放芯片也可以,由于电阻一端接地,对检测端的耐压要求很低。高端检流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检测端耐压和纹波干扰,除去某些buck-boost电路例如LM5176或SC8802之类的,用高端检流电路的非常少见。

楼主:
对的,

但只要能引来玉  咱就是个砖 又有何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端检流电路方案成熟电路简单,搞个普通的运放芯片也可以,由于电阻一端接地,对检测端的耐压要求很低。高 ...

少见倒是真的

网友D:
三个关键词:成熟、简单、可靠

网友:
成本决定技术,技术创新围绕着成本转圈,耐用的好产品不是好商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个关键词:成熟、简单、可靠

总结的。。。。精辟!

网友:
其实成本差不多,高端检流主要要考虑检流放大器的电位问题,增加电路复杂程度,低端就没事了。

网友:
高端检测不容易实现,成本高,如果低端能实现,干嘛非得用高端检测?

网友:
检流量的是电阻上的压降,你就是让我设计,我也会选择一端接地的

网友E:
高端检流对运放,电阻要求很高.
或者用专用芯片.

这些可都是成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端检流对运放,电阻要求很高.
或者用专用芯片.

要求到底有多高?  有没有具体的

很多人都只会重复传说  可见一斑  那些厂家了

网友:
有人定量分析过,我也没弄清楚

反正TI那些厂家说是电阻这些都是激光标定的.

网友F:
能简单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没必要搞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简单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没必要搞复杂

最近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比如电容充放电 据一些TX提到  如果是低检的DC模块则不适合用
详见@开心果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