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个15年的笔记本不能连现在新出的蓝牙键盘的问题

楼主(2023-11-12):
15年买的thinkpad T450当年也值近万元,一直用着到现在,也还是目前副业的主要生产工具. 近日因颈椎不适也想体验一下机械键盘遂买了两个百来块的蓝牙机械, 不料这装win7系统的T450死活连不上新的蓝牙键盘, 有两个老的蓝牙鼠标和小键盘是一直没问题的. 折腾了一圈都退货掉了. 现在这新键盘都是蓝牙5.0, 这半老电脑应该是3.x或者4.x的,难道是这蓝牙5.0向后兼容性不太行?

有没有经验的来聊一聊

网友:
可以买个蓝牙适配器,也没多少钱,适配器也很小,就是要占一个USB口。

网友:
5.0适配器 接什么都行。5.0适配器 接什么都行。5.0适配器 接什么都行。

网友:
很正常,旧的不支持

网友:
蓝牙5.0向后兼容可以(举例U盘是3.0插2.0接口)猜测是驱动问题

网友:
换一个无线网卡就行,蓝牙5.0的也没几个钱

网友:
看似是windows 7系统对蓝牙支持不够好,建议你这台电脑装windows 10,或许蓝牙连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系统换成WIN10看看,WIN10的蓝牙比WIN7好用

楼主:
装个蓝牙适配器当然是最简单的, 要么换win10, 折腾了一阵看来这win7也是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