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4V 4A 12V 6A三种裸板电源芯片:LD7552 LD7575 UC3843 做T12负极一定要接大地线

楼主(2023-11-12):
质量中等,不如笔记本的电源好,类似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机,等地方用的,

有意思的是,其中两种,输出负极直接和大地的地线连接了。

通嘉公司的芯片LD7575.,但功率给T12足够了。

还准备做个桌面电源+PWM调速给小电钻用。

楼主:
24V挺稳的,电流能到4.2A,到不了4.5A,发热小,各种散热片大,但是初级的散热片都是热地,有电的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楼主:
下面那个是12V,6A的,UC3843的  次级少了很多电路,大概是恒流部分

网友:
苹果ipad的电源最合适,  24.5V  2.65A (65W), 工作到70W+完全没问题,体积很小

网友:
这电源板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电源看着挺好

网友:
这个电源看起来还可以用

网友:
做工真的可以!

网友:
挺好的,按计划实施。

网友:
怕不稳当就去买裸板大功率PD电源,功率足效率高发热低价格便宜

网友:
这电压做工还可以,功率够用就行了。

网友:
看起来设计合理,布局规正,还挺舒服。

网友:
24V的电源,给白菜T12当电源。。。。

楼主:
https://e2echina.ti.com/support/power-management/f/power-management-forum/2618/uc384x-ic-1

写的非常好

网友:
咸鱼大把的拆机电源,也不贵,不过开关电源有感应电,如果不是便携使用,我还是喜欢变压器的

网友:
开关电源真的会烧芯片,我遇到过2次了。

网友:
这功率,给T12用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