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HP SSD S700 250G 开卡求助

楼主(2023-11-12):
有个HP SSD S700 250G的固态盘,电脑不能识别,使用磁盘管理可以发现但是进行格式化的时候电脑就卡死了,使用DiskGenius 格式化直接报错

使用了几个开卡软件都开卡失败了,求助下大家有没有合适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找个镊子或找个导电的金属丝短接下面的这两个孔,再开卡试试

网友:
这种是什么开卡的工具,第一次见这种主控

网友:
惠普的有个版本用的不知道啥主控…检测是2259xt…但是没固件…好像是用的百维封装三星ssv6颗粒,你上个id图看看是不是

网友B:
SSV6,如果主控是2259xt,那可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镊子或找个导电的金属丝短接下面的这两个孔,再开卡试试

不行,直接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V6,如果主控是2259xt,那可以搞

我查的也是这个SSV6,主控不知道是啥,没有这个SSV6的开卡工具,您哪儿能给共享一个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直接短路了

左上,sata接口左边那两个是rom孔……jp1

网友B:
SM2259XT(AC)_FSSV6-TLC_PKGU0506A_FWU0329A0

引用 楼主:
我查的也是这个SSV6,主控不知道是啥,没有这个SSV6的开卡工具,您哪儿能给共享一个么 ...

如果家园不够,请移步:https://www.microce.com.cn,进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家园不够,请移步:https://www.microce.com.cn,进行下载

成功了,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2024-04-14):
感觉这个好贵呀

网友:
有大佬才能成功

网友(2025-01-16):
引用 网友B:
如果家园不够,请移步:https://www.microce.com.cn,进行下载

家园不足,能不能麻烦发一下邮箱,谢谢!
wang.gefei@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家园不够,请移步:https://www.microce.com.cn,进行下载

多谢,已收到,开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