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卡西欧手表换表镜

楼主(2023-11-13):
朋友说有个卡西欧的表蒙磕坏了,问能不能换一个。
我看着不是太难拆那种就打算试试。先拆下表带。
表镜磕掉个碴,不知道影不影响防水

是个日本本土型号的电波表。2局。

得先拆下原来的量尺寸,在上面怕量的不准。
打开后发现固机圈,应该叫固机盖:-)

拆下固机圈

固机圈内部的说明

有意思的是接收天线位置的固机圈用胶带包裹着金属网,这似乎与常识中金属网起屏蔽作用相左。这个以后慢慢研究。先取出机芯拆下表镜量下尺寸。Dia. 25.3mm,TH 1.4mm。晕,这不是常见尺寸啊。订货可不便宜,这表估计当年也就一二千,要是订个表镜要几百可就不值了。先订了个25.5mm的表镜,和稍薄一些的防水圈配合试试看。
待续。
2023.11.20最近休假了,新买的表镜和密封圈存在快递柜好几天了。回去就抓紧装上发个更新。

楼主:
发现超过了可以编辑的日期了。实在不好意思这个假休的有点长,今天回来了,拿到配件。抓紧装上,尽快给朋友还回去。
装完的效果,还不错,安装的时候用手用力就把表镜压进去了,不用上工具就可以压入。

原表镜是个平面玻璃的,换的是个凸面蓝宝石。拍个边缘严丝合缝。

这说明对于尺寸非标准的表镜可以通过同时更换防水圈的方式适配标准尺寸的表镜。
表镜的厚度应与原表一致,如果没有可以偏差0.1mm。直径如果没有一致的,需要实际测量表圈直径,按下面原则选取,表镜直径+2倍防水圈厚度=表圈+0.1~0.2mm。防水圈高度应与原防水圈一致,大致为表镜厚度的0.7~0.9倍之间,但不能超过圈口深度。若原防水圈截面为L型,可以考虑用凸面表镜替代原平面表镜以防换为I型截面防水圈后擦针。此时表镜厚度也要依据防水圈的变化调整。

网友A:
能接这活可是精细活。

网友:
坐等后续  喜欢看楼主的帖  图片清晰   排版完美

网友:
好像是电波表

网友B:
国内大部分地方不能用吧

网友C:
那么,到底表盖玻璃是用什么型号的胶水呢?我猜一定不是502,因为502我用过,干了会有白色雾状胶水痕迹,还容易渗到里面去。一塌糊涂

网友:
电波表,还需要换电池
我买的光波表,可以光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到底表盖玻璃是用什么型号的胶水呢?我猜一定不是502,因为502我用过,干了会有白色雾状胶水痕迹,还 ...

不用胶水。表壳,表镜,防水圈,紧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大部分地方不能用吧

这个没有全面试过。我住的地方距离日波发射台比商丘波更近。我自己的电波表接受情况看日波接收效果更好。其它地方,在东部沿海日波效果更好,东南沿海日波接收很困难,商丘波也很困难,不能每天成功。往西,过了西安,日波明显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接这活可是精细活。

这是我的极限了,没有萧错老兄的能力,不敢动机芯的,也就是换个电池而已。如果是正面圈口压住的表镜我也不敢试的。

网友:
修表是精细活

网友D:
和中国的时间不通用的话还修个毛线?

网友E:
换表玻璃都是买大一号的,用砂轮修

网友:
像是电波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表玻璃都是买大一号的,用砂轮修

没有这功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中国的时间不通用的话还修个毛线?

没用过电波表吧。可以调时差也可以调基准位置的。

网友:
为什么表后盖刮痕这么重?

网友:
这也是技术活。

网友:
绝对的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