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4 经常这个样子,是不是要挂了(已补检测图)??

楼主(2023-11-13):
此硬盘是一个2T的监控盘,放电脑里了。。

此硬盘能显示的时候,没测到什么不对。

网友A:
有可能分区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分区表坏了

但是有时候还是正常的。。能够打开,看到里面的文件。。

网友:
用硬盘工具扫描看一下保险,挂了找资料麻烦

网友:
硬盘4有问题吧!

网友:
检测软件那么多,你倒是检测一下看看呀。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高度怀疑供电不稳

网友:
数据赶快备份出来吧,然后检测一下。对于已经出现故障苗头的硬盘,即使修复了,最也只能作为非重要数据的临时盘。

网友:
有时候开始是sata线接触不良了,用着用着就真的把硬盘拖坏了

网友:
这电脑做仓库的吗,这么大空间的硬盘,还差不多占满了

网友:
备份一下稳点

网友:
拆了板子,橡皮擦一下触点的锈迹,排除这个故障,然后再查里面的问题

网友:
坏没坏在这里看不出来,需要软件确定,用DiskGenius看一下

网友:
硬盘3 硬盘4

网友:
看下硬盘smart信息。

网友:
供电不足,天冷了电容变小了

网友:
楼主应该是问F盘, 在磁盘管理编号是硬盘3, 估计是电缆没插好

楼主:
是硬盘4,我打错了。

网友:
完全填零一次试试咯

网友:
不要折腾,如果有重要数据,就赶快想办法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