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电子清洁剂喷 ,会导致电路板短路吗?能用除锈的松锈剂 喷电路板吗?

楼主(2023-11-13):
如题:最近看一个家电维修视频,微动开关接触不良,UP主 使用了 电子清洁剂一类的喷罐 喷
我在家电维修论坛也看到有说, 维修开关接触不良,用电子清洁剂一类的喷罐 喷

我有点担心,想请问各位老师,
电子产品最担心的就是受潮和短路, 电子清洁剂一类的喷罐 喷, 从维修视频中看,明显有  清洗剂的水 从电路板上流到地上,这样不会造成电路板短路吗?
维修师傅喷了后,还用力按动  微动开关。   最后用万用表检测,微动开关按下后 电阻是否相通(故障时,按下微动开关,电阻不为0;但喷了 电子清洁剂一类的喷罐后,按下微动开关,电阻为0,万用表的喇叭也响了)

为什么维修师傅不担心 使用  电子清洁剂一类的喷罐 喷 ,会导致电路板短路?能否用 除螺丝生锈时用的 松锈剂  喷电路板?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从这个维修视频的评论中看,有人问,复活剂是类似wd40的除锈剂?WD40精密电器清洁剂 或者 530电子清洁剂,我猜是电子清洗剂那一类的,wd40应该也有效果,:
评论中也有人说“我的几个按键不灵敏,喷了彻底失灵了”

网友:
电子清洁剂,像酒精一样,喷完很快就挥发干净了。除锈剂是油性的,黏糊糊的

网友:
wd40亲测有效,需要注意的是精密电路板不能用,液晶屏附近不能用。

网友:
电子清洁剂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WD40也可以喷,那个WD40也有电子清洁剂类别

网友:
WD40修理微动开关一绝

网友:
精密电子清洗剂,喷完直接挥发,绝缘

网友:
WD40应该也是细分几类的。

网友:
不会,表示WD40很好用。

网友:
维修用wd40清理还是可以的,效果不好再换新微动开关。

网友:
电子清洁剂是不用清洗的,喷喷就行了,特别是象调音台那种好多开关,又不好拆的,最合适,喷完正常,收钱!

网友:
有机溶剂,速干

网友:
实测喷到芯片脚上是有影响的。

网友:
有电子清洁器,530就是,速干型的,不怕残留。

网友A:
WD40会喷死芯片和传感器,被公司禁用了。
电路板不仅有助焊剂,还有灰尘和锡渣。清洗剂把这些东西都洗了出来,如果等直接挥发,这些导电的“污泥”沉积在芯片传感器引脚或开关内部,会造成短路。
IBM生产线的做法是用电路板清洁剂后,还要用纯净水或无水乙醇清洗。
家用维修不怕死可以随便来

网友:
清洁剂也有很多种
可以尝试二氧化碳清洁罐
有些只是压缩空气
喷出的是高压空气
很快挥发

网友:
WD40可以用在物理开关的金属接触片上面,但是胶的或者电路板上不推荐,虽然有人说可以用,电路板建议用飞鹰那种530清洁剂,绝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D40会喷死芯片和传感器,被公司禁用了。
电路板不仅有助焊剂,还有灰尘和锡渣。清洗剂把这些东西都洗了出 ...

会毁掉屏幕

毁掉麦克风,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毁掉屏幕

毁掉麦克风,很多东西

WD40,  也有专用的精密电路清洗剂,不全是松动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