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求助:哪位高手有桑塔纳闭锁器可以拆解的,想看看其工作原理

楼主(2023-11-13):
最近研究铁将军防盗器的时候,发现触发方式有七八种的样子。说到桑塔纳的中控锁触发方式有点奇特。所以想看看桑塔纳闭锁器的内部结构。可惜自己手头没有这个东西。如果哪位前辈有这个东西,可以拆解看看里面的工作原理?非常感谢。

网友:
以前听说过在摩托车上用的,
现在摩托车上已经不生产了。

网友A:
大众的闭锁器都差不多吧,不一定非要桑塔纳的,去修理厂找个大众的看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众的闭锁器都差不多吧,不一定非要桑塔纳的,去修理厂找个大众的看看就行
...

是的,的确大众车都是差不多的型号的。我去找了几个修车店,这种拆下来的不好用的都处理掉了。没有保存这个东西的。

网友B:
好像就是个电机蜗杆驱动,很久前见过。问下铁将军早期产品用的频率433还是315

网友:
闭锁器?这是一个啥东西...

网友C:
正好最近拆了个锁机,等下发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最近拆了个锁机,等下发给你看看

太感谢了。就是里面好像有个扇形齿轮,带动一个拨动开关。里面还有好几根线,不知道是怎么接法的。就是拨动开关、电机接线,好像还有一个保险丝,类似小瓷片电容的黄色的保险丝。里面的白色大齿轮下面有个卡簧,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缓冲的。

我从汽车之家上有人发的图参考了一下。几个问题列在图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就是个电机蜗杆驱动,很久前见过。问下铁将军早期产品用的频率433还是315 ...

桑塔纳系列的好像是扇形齿轮带动拨动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最近拆了个锁机,等下发给你看看

还没有拆解闭锁器吗?

网友:
我安装过大众的铁将军,好像控制开闭锁的线束,要加电阻的 。好多年了 具体也不记不清楚了 网上搜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拆解闭锁器吗?

早就发了啊

楼主:
没看到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