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不好用的32G优盘

楼主(2023-11-13):
原来是买的一个系统重装优盘,存储文件经常发生错误,而且越来越严重,干脆不用了拆掉

网友:
拆得够彻底,不过话说,这晶元可以清洗干净,然后用环氧树脂灌封当个小装饰

网友:
是不是扩容盘

网友:
俺老是去看照片的阴影.....

网友:
这种废了就废了,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同款,UOS系统盘,已经扔了

网友:
黑胶还是别碰,不如上无奈店里买个放心。

网友:
金士顿,5年保

网友:
京东用了券,,性价比不错

网友:
金手指磨光了,不知道上点焊锡行不行

网友:
这种盘坏了没法修

网友:
拆的够彻底

网友:
这种U盘,其实就是个存储卡。

话说,还是普通U盘好点,最起码出问题还好抢救一些

网友:
还行,居然不是插的TF卡扩容

网友:
原来只拆不修啊

网友:
彻底火烧拆

网友:
里面居然正好是一个tf卡 真想不到

网友:
现在的U盘差不多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