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板水的问题

楼主(2023-11-13):
在某宝买了一大罐某佬的洗板水,在包装上看不到产品的化学成份,使用时除了有刺激性的气味外,还会对部分塑料产生腐蚀溶解。请问各位网友这类型的洗板水直接接触会对身体有害吗,它们的化学成份是什么来的。

网友:
==,让我先百度一下……

网友:
有刺鼻气味一般都是对人体有害的最好还是尽量避免接触皮肤使用的场所也要加强通风,不知道戴在手上的橡胶手套或者塑料手套会不会也被腐蚀掉。

网友:
这个应该放通风橱里使用吧。室内 放毒呢

网友:
我都是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这个东西肯定是有毒性的,味道很像以前稀释油漆的香蕉水

网友:
我自己在家一般都是用无水酒精

网友:
1、氯化溶剂洗板水;是以氯化溶剂与其它溶剂混合而成;其溶解松香和去除助焊剂速度快,清洗后无残留易挥发无需烘干的特点。

2、碳氢溶剂洗板水;随着碳氢清洗剂的被广泛使用,碳氢溶剂也被用于PCB电路板的清洗;碳氢溶剂洗板水有快干型和慢干型;快干型清洗效果一般较好,碳氢溶剂洗板水具有环保、无毒、气味小、可蒸馏回收使用,其多用于高端精密类PCB电路板的清洗。

3、水基型洗板水;因水基清洗剂具有环保、安全、无毒、无刺激性气体挥发的特点,笔者发现2013年市面也出了水基类洗板水,但因电路板都有金属元件引脚,如果水基型洗板水不具有防锈功能时应慎用,因水基清洗剂易加快引脚的腐蚀生锈。

网友:
这个牌子的不好用,洗完后过段时间电容两段会发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了

网友:
这个东西肯定是有毒性的

网友:
丙酮之类吧,清洗焊点的松香得用洗板水,用无水酒精洗 不掉
会腐蚀胶手套,我多副手套就是发粘,烂掉了

网友:
洗板水个人用通常整点好点的油漆香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