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颈椎按摩仪,型号JY-006,里面太简单,这是降级版本还是智商税呢?

楼主(2023-11-13):
这玩意是买指纹锁送的,当时让商家送个标价几十块的电池,商家不干,非要送这个标价100多大洋的颈椎按摩仪,真是太“任性”了!!!

正反面包装是这样的

看印刷也还将就

内容

主体部分,送7号电池一对
电池?!包装上不是说是3.7V充电的吗

说明书
前面写用7号电池,后面又说额定电压3.7V,彻底分裂了!

再看主体
塑料做工比较毛糙,一看就是渣渣货
顶部有一对银光闪闪大吸盘,哦不,是大电极

一端侧面有仨按键

另一端是个电池盒

两侧与顶部是弹性连接

开壳了
没螺丝,只靠塑料销子固定

键帽也没热铆合

板子焊接面,元件不多

白板主控一片,估计是颗MCU

电源、按键、指示灯和输出部分

这里是电极信号的升压和整流滤波电路

没贴的件应该是锂电版的充电电路

这里自然是USB充电口了

板子另一面,就一颗讯响器

天灵盖也揭开看看

俩电极的固定方式

全家福

就这么简单,电极上到底是什么个波形,请转下楼围观

楼主:
先通电看下是什么情况

还好灯亮了

没分析,偶猜是俩电极间有电压
用500欧电阻做假负载,万一把偶的玩具示波器搞坏就亏大了

接上玩具示波器

俩电极间还是有波形的

不同模式频率不一样,而且单波形有反相

调节强度,波形的幅度也有所增加
带载情况下,峰值最大18V,估计在人体电阻下,电压会高不少

带颈子上试用,一抽一抽的,还真刺激呀!
但应该就是肌肉在电刺激下痉挛了吧,感觉和按摩效果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什么用
这是降级版本还是智商税呢?大家怎么看

网友A:
可能真的有点疗效

网友B:
记得几年前买过一个,当时是11元,以为赚麻了,结果还有9块包邮的

网友:
脉冲电刺激,真的有用吗?内置锂电都取消了?

网友:
其实没什么,能令你感觉舒适就行。

网友:
我还以为能有个电机呢,看来连个电机都没有

网友:
还有芯片什么的,不是直通电池,挺不错了

网友:
这玩意 还有各种模式。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
这玩意可比你想要的电池便宜

网友:
这个有点智能税,价格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真的有点疗效

通电抽抽的,不知道有什么效果

网友:
商家进货不用9块9

网友:
不送电池送按摩仪,商家还是比较关心元首的健康的

网友:
这下,元首兄挣大发了!

网友:
充电款十几块

网友:
别看广告,看疗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几年前买过一个,当时是11元,以为赚麻了,结果还有9块包邮的

偶看卖家图片就觉得大大不值,所以让他送指纹锁的锂电池包,结果没能如愿

网友:
可以改成LED灯具测试仪,测试高压灯珠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