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小巧快速关机批处理

楼主(2023-11-13):
小巧的关机批处理文件,直接放桌面,下班点两下,走人,不需要再找来找去,懒人键

是个批处理文件,不是病毒哟
使用记事本即可修改延迟时间,方便快捷

网友:
怎么还-a呢,又取消了?

网友:
没明白
第二行都关机了,
第三行还怎么显示“关机关机关机”.......

网友A:
加了暂停命令,意思是点错了快速按一下可以取消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暂停命令,意思是点错了快速按一下可以取消关机

哈哈,对的,有时候不小心点到了,就快速抢回来,设置了1秒,一闪而过,友友们可以自己修改哟

网友:
这个不错,谢谢分享  收藏了试用。

网友:
打开后会不会有个窗口在前面?会动不了其它了?

网友:
一般都是拉个快捷方式放桌面
或者修改电源键功能,直接按开关

网友B:
您的 家元 -55 ,现在将开始下载“Bing壁纸.zip”
如果 2 秒后下载仍未开始,请点击此链

真黑

网友:
这就是dos命令。可以做个简洁的小程序

网友:
小巧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
-s 关机
-f 强制
-t 时间(单位:秒)
我的问题是开着电脑用着用着突然所有窗口无法关闭,调出任务管理器卡死,长按电源键只能关闭屏幕(还是睡眠?),再短按一次电源键又回来面对卡死的页面,再长按电源键才能关机。
这个问题很复杂,老师傅见了也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 家元 -55 ,现在将开始下载“Bing壁纸.zip”
如果 2 秒后下载仍未开始,请点击此链

哈哈,发叉劈了bing是另一个帖子
这55是论坛扣的,和发帖者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发了贴,就算是自己下载也要扣
如果你需要,可以站内信(哈哈据说站内信也要扣)
那就回帖留一下邮箱,坛友可以免费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