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壳沾上油污用什么清洁干净

楼主(2023-11-13):
经常用手拿了食物又接触手机导致硅胶手机壳沾上油污,之前用过洗洁精和洗衣粉清洁虽然有效果但是不能彻底去除,请问还有比较适合去除硅胶手机壳的清洁剂吗?

网友A:
网上1元2元一包的酒精棉片或湿巾

网友B:
几块钱一瓶还包邮的不干胶或沥青清除剂

网友:
酒精试一下

网友C:
楼上正解,用酒精试试

网友:
用75%湿纸巾,问题解决

网友D:
先用卫生纸擦干净,再洗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1元2元一包的酒精棉片或湿巾

我找出了之前买钢化膜送的酒精棉片撕开发现酒精都蒸发干了下次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一瓶还包邮的不干胶或沥青清除剂

要是有硅胶手机壳专用清洁剂就更好了。

楼主:
我找出了之前买钢化膜送的酒精棉片撕开发现酒精都蒸发干了下次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用酒精试试

我找出了之前买钢化膜送的酒精棉片撕开发现酒精都蒸发干了下次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卫生纸擦干净,再洗就可以

试过了油污去除不了的。

网友E:
苏打加洗洁精,泡一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苏打加洗洁精,泡一泡

洗洁精试过了不能彻底去除可能已经渗透到硅胶里面了,苏打粉倒是没有用过。

网友F:
实在受不了时就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受不了时就换新的

双十一又买了一个二十多元的换上了,其实光滑透明的硬壳就可以避免这种问题但是又容易刮出划痕。

网友:
本来手脏了就应该先洗手,扯那么远干嘛,舍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