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小白求教两个路由器能不能设同一个Wifi名自动切换?

楼主(2023-11-13):
百度了很久,
不知是搜索的方法没对还是咋回事,越看越晕。
所以在这里来问:
家里有两个路由器安在两个房间,
1.能不能把两个路由器设置成同一个wifi名称?
2.拿着手机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能不能通过设置啥的进行自动切换?

网友A:
必须是同一个 wifi名称和相同的密码

方法二:

     光猫------路由器1-----(下挂) ---路由器2,(两个路由器同一个网段同一个名称同一个密码)

网友:
还必须是一个信号断开,才能连另一个

网友:
两个路由器能设同一个Wifi名自动切换,但前提是要支持802.11kvr。同名设备可以,但什么时候切换有讲究,这就需要软硬件、收发双方支持。ac+ap模式里面有个信号低于多少剔除后联另外信号强的同名网络,kvr设备只有个开关。不讲究的话,二手磊科MG1200AC路由器几十元一部,里面带kvr

网友:
光猫到路由1,路由2接在路由1上,前提是路由1和路由2 支持mesh,这样可以无缝漫游,且网速不衰减。如果路由1和2之间没有网线连接,则用无线mesh连接,但会损失网速

网友B:
按理说,相同的ssid,相同的密码,手机会自动切换的,但是确实遇到过,手机只认开始连的那一个,另一个死活不连,删掉重连后就不连前一个了,估计是认mac了

网友:
可以,不支持KV得手动开关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相同的ssid,相同的密码,手机会自动切换的,但是确实遇到过,手机只认开始连的那一个,另一个死活 ...

公共区域的 三大运营商开通的公共无线覆盖信号可以无缝切换

移动 :CMCC
电信:CHINANET

网友:
还用费这事吗?

两个路由器设置一样的WiFi名称和密码,你在一间屋走进另一间屋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路由器信号变弱,手机会自动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是同一个 wifi名称和相同的密码

方法二行不通,网线已经预埋在地下了

网友:
刷kvr固件,我记得坛子里有这个固件

网友:
我的办法是,当从客厅回到卧室休息时,手机关闭WIFI一两秒,再打开,也就自动连接信号强的了。

网友:
感觉手机有时挺傻的,明明信号弱的不行,还强制连接着使用,还是要在路由器或AP上设置弱信号自动踢除,一般的估计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网线埋好的话,最好是换成支持mesh组网的无线路由器,走有线回程的mesh组网,网速和延迟都有保证,就是投入比较大
如果基于现有设备,建议增加一台路由器,将原有的两个路由器设置成AP模式,让家里所有的机器置于一个内网之下,方便互联
光猫→新路由器→路由器1(AP模式)
     +→路由器2(AP模式)

网友:
论坛有个专门说你这个需求的帖子,好像叫mesh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二行不通,网线已经预埋在地下了

方法二(改进版)

    因特尔网---(光缆)---光猫----------------路由器1(AP1)
                                            ------------路由器2(AP2)

光猫负责光电转化拨号,手动获取IP模式

网友:
使用mesh组网就是一样的名字。你的图片里路由器1 路由器2去选用有mesh功能的路由器。我现在就是使用的这样的组网。水星yr1800xg型号。

网友:
4楼是一种方案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TPLink的易展板,一个设置好了,另一个路由把开关拨到易展那边,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不是两个路由器是不是同一个名字同一个密码,问题是手机会不会灵敏的从若WiFi信号切换到强的WiFi信号上去,我的家里面客厅一个电信的光猫路由器,再往里面的卧室有一个小米路由器,手机连接光猫路由器网速极其缓慢,但是每次回家手机总是先自动连接客厅的路由器,只有走到最里面的卧室的阳台,客厅的WiFi信号没了才会切换到卧室的WiFi,所以最后我直接在手机里删除了客厅的WiFi才解决问题,所以如果手机能灵敏的自动切换,即使不是一个WiFi名称和密码也不是问题,如果手机不灵敏的切换(一个WiFi信号弱就灵敏的切换到信号强的WiFi上),同一个WiFi名称和密码应该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