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电瓶没电了

楼主(2023-11-13):
    我的小车最近比较少开,都是开电动车,最近一次是停了20天没去动过,昨天想开出去洗一下,结果车门锁都没办法解锁了,只能用机械钥匙开门,里面仪表盘的灯都不亮了。只有拆电瓶回来充一下电,看还能不能用。
   电瓶拆下来只有7.4V的电量,内阻表一测,好家伙,内阻居然去到了92.2mΩ,以为已经废了。但是用6A的电流充电,冲进去了38.6Ah电量,内阻再测试,测试内阻降低到6.08mΩ,没有电瓶的测试仪,不知道启动能力衰减了多杀,只能下周再去汽修店测一下了。
   为什么电瓶的内阻会随之电量变化呢?虽能解析一下?另外汽车长时间停放,是不是要断开电瓶负极,防止过放?

馈电状态的电瓶内阻:

充满电的内阻:

网友:
内阻不是固定的,你这电瓶已元气大伤,目前虽可以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打不着车了

网友A:
有了测试仪就是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测试仪就是好啊

没有蓄电池的测试仪,测不了启动能力,这个只能看下内阻和电压

网友B:
20天就这样了,是不是漏电严重,我那车个多月貌似都还有12V的样子。

网友C:
原装用了8年没换,这个正常不,期间试过一次忘关大灯过放

网友:
够呛了,用不住了

网友D:
你这车有没有全车断电的功能,是不是接了防盗什么的,正常20天不应该,疫情期间放了3个多月都没得问题

网友:
20天就这样了?

网友:
20天就这样,好像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车有没有全车断电的功能,是不是接了防盗什么的,正常20天不应该,疫情期间放了3个多月都没得问题 ...

嗯,最近两三个月开的比较少,才开了几次,而且都是十几公里的短路程,电量消耗比较多吧。加上车子是带联网功能的,自然耗电比较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用了8年没换,这个正常不,期间试过一次忘关大灯过放

天天开也用不到8年,我18年买的车,之前是天天开车去上班,基本也是一把着,但用4年,去年电池不行了,就换了电瓶,之前都还好好的,今年8月换了工作,比较近就两三公里路程,就改为开电瓶车去上班了,车及很少开。没想到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天就这样了,是不是漏电严重,我那车个多月貌似都还有12V的样子。 ...

可能你的车静态电流比较小吧,我的车本身带车联网,然后加装了记录仪,可能比较耗电,没测过静电流有多少。

网友:
20天不开,能救回来已经算很好了。

网友:
看看ACC剩多少了,少的不多的话,问题不大的

网友:
搞一个太阳能发电板放后窗,然后停在有阳光的地方,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6毫欧可以用,十以上就不太行了,全新的四点几

网友E:
像我在车顶安装18伏50瓦太阳能板,用铅酸太阳能专用控制器给车补电,白天是百分之百满电压的,从来不担心电池没有电

网友:
换了吧,别哪天把你扔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我在车顶安装18伏50瓦太阳能板,用铅酸太阳能专用控制器给车补电,白天是百分之百满电压的,从来不担心电 ...

我的是小轿车,车顶没有行李支架,装不了,可能SUV装上去好看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