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普源ds1102E通道1故障,维修折腾中

楼主(2023-11-13):
自己有台普源DS1022C示波器已经升级100M,可还是忍不住淘来一台普源DS1102E,网传所谓的神机。也是赌一把的心态。
        故障现象通道1无信号,通道2正常。自己有点模电基础,对示波器没多少知识储备,接下来就是饿补示波器电路的知识,结果网络上这方面的资料少得可怜,好在已经有台示波器了,示波器修示波器这是一个优势。找了个接近的手绘图纸参考,从模拟前端输入两路探查对比波形,自带的1K信号介入两个通道,CH1第一个模拟芯片输出就不正常,幅度只有ch2的一半,元件太小了,实在是不好搞,还在摸索中,希望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这种电路都能手绘的吗

网友B:
膜拜下能修示波器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都能手绘的吗

可以就是太费眼,没有原理图真的没办法修

网友:
电路好复杂。

楼主:
先从简单的外围电路地毯排查一遍,芯片各脚阻值对比,两个通道对比很容易发现异常值。

网友:
这种电路好复杂,我等只有干瞪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膜拜下能修示波器的大神

我也没太多把握,没经验

网友:
技术过硬啊

网友C:
一定会成功,有资料可以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会成功,有资料可以事半功倍

我发现搞不定了,要烂尾了。

网友:
    貌似看板子不太好修呢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3470-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64-1-1.html

另外一个帖子找不到了。反正是两路基准,还有电源输出电压检查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3470-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64-1-1.html

谢谢,慢慢研究研究

网友E:
有二通道对比,只要肯花时间,迟早会找到故障。
我没这个能力。DS1102Z-E也是1通道有问题,开机后波形逐渐变大,要几分钟才正常。寄给售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二通道对比,只要肯花时间,迟早会找到故障。
我没这个能力。DS1102Z-E也是1通道有问题,开机后波形逐渐 ...

这个示波器已经耗费我不少精力,从输入直到ad芯片部分摸索得差不多了,模拟前端有故障,通道一的触发移位也有故障,包括通道一的逻辑控制部分也有故障。我将两通道设置一样后,将ad输入和前端模拟电路断开,从ad输入直接注入信号,通道2能有显示,通道1还是笔直横线无反应,所以故障不仅限于模拟部分,模拟部分查出一个三极管坏,一个场管坏,一个运放坏,光一个就30元,即使修好模拟部分其他还是难搞,数字部分我是搞不定的,直到昨天还是决定放弃了。
      我手上有ds1052E的前端,触发,电源部分的电路图有需要的可以留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示波器已经耗费我不少精力,从输入直到ad芯片部分摸索得差不多了,模拟前端有故障,通道一的触发移位 ...

过压会导致大面积损坏,这个修起来难度大。
jcldz001@163.com    谢谢。

楼主: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拨云间日,老天有眼。示波器终于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拨云间日,老天有眼。示波器终于修好了。

公布一下,最后怎么修好的,大家比较喜欢看这个人

网友(2023-12-16):
引用 楼主:
这个示波器已经耗费我不少精力,从输入直到ad芯片部分摸索得差不多了,模拟前端有故障,通道一的触发移位 ...

我要。5684976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