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修个大众的艺术品—— 车门锁,有坛友正好要

楼主(2023-11-13):
老规矩:领导的车,十四年,里程12W,故障为车门开闭感应偶发失效

先上一张总体图,锁机本体使用塑料支架固定在防弹的升降机底座一体内板上,第一次拆解时需小心保护线束和锁机塑料支架

锁机集成了车门开闭感应微动,分解时应先拆下

本体又分为机械和电子两部分

分解两部分

这是机械部分

电子部分

解锁部分是纯电控的,适合北美这种原始社会,不过可以自行改成在极低电量下触发,这样就不怕电瓶过放及相关通病了,也更适合国内用车实际

4微动,樱桃的,电路板的标识是kiekert AG,并无产地指示,这是一家1857年创立的德国老牌锁具公司,二战时候还专门为德国军马生产锁具,有意思的是我谷歌了一下:这个公司后来在2012年被兵装收购,成为中国军事及汽车工业的一员,这是《从海底出击》剧场版的情节?

非常精巧的设计,带缓冲的多段式的解锁杆

继续,马达是万宝至的,插件固定,可快拆,可惜不是日本本土产的,西贡一夜!

钥匙触发部分

车门开闭感应微动,这牌子就不用我这种门外汉说了,做工控的朋友比我熟,瑞士产

原厂这个微动触点头磨损,用做蚀刻片的铜板DIY一个保护板,增加高度,同时可以保护其不再磨损。对于一个合格的胶佬来说这种小通病应当轻松秒杀

虚焊,这个有人说是通病,不过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拆的时候不小心造成的

第一次拆解一般会损伤塑料支架(和锁机铆接),这个法国产的破玩意起码大几百块,而且你肯定买不到,不过这都没关系,PE的

烙铁大法修复,该部件作用是在安装时做支架用,安装后无效

加胶垫滤震

修复后的强度用动图展示,已以论坛这网速载入够呛
这锁有几个高里程小通病,很好解决。用料太正了,拆解完全就是种享受!锁机机械部分是防弹的,通病都发生在电控部分,该部分内部使用了大量的拼插件,只有外壳使用了螺丝密封,可以充分让你体验田宫般的修复欢乐。

网友A:
双层结构的门,维修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现在很少有这种结构了

网友:
弹片掉了吗?

网友:
日系车门开关检测都是一个开关直接和车筐接触。德系的设计精巧,结构复杂,自己维修难度大

楼主:
原厂为了手感好使不带保护片的

网友:
直接加一个金属珠子不好吗

网友B:
这个微动淘宝买个改进型的,自带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层结构的门,维修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现在很少有这种结构了

射鸡湿初衷很好,就是他忘了上面要连线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微动淘宝买个改进型的,自带钢片

高里程一样会有问题,而且手感没装车这个好,大师安图是人本为上,所以他们的零件很多都有两套方案,废射鸡湿

网友C:
有没有可能这微动开关上本来就有弹片,是什么原因掉了呢?
因为这两个脚除了挂弹片,其它没有原因会出现吧

网友:
我的大众车门锁打不开了,更换后打开,发现是小电机转子接触位置磨损了,自己维修好,放了几年,最后扔掉了,无用武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这微动开关上本来就有弹片,是什么原因掉了呢?
因为这两个脚除了挂弹片,其它没有原因会出现吧
...

1、微动带保护片的锁机总成件号和这个不一样的,微动也不长这个样子。
2、这种微动很多都预留有安装销耳,但是并非自带保护片。

网友:
射鸡湿初中很好,高中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层结构的门,维修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现在很少有这种结构了

我有台速腾 车门外板可以拆掉,自己拆换过一次玻璃升降机架

网友:
这个闭锁器,跟我所想分析的那个型号不一样的。

网友(2024-02-23):
这个算是大众门锁的一个通病了,我驾驶侧先出现,然后一并加了这个保护片

网友:
拆内饰板的图片怎么没有

网友(2024-04-02):
这个锁怎大的就是有个塑料件容 易老化,造成打不开门,要不停的在外面拍锁位置。

网友:
这种问题国内都是直接给你换个锁块总成。我的老领驭4个门都是这个问题,自己拆开换的微动。

网友:
看到这个,想起了我的老帕萨特,开了21年,这玩意修了4次,所有门上的都换了带压片的微动。
不过我那车的没你这个那么多微动,算是更老的一代。